有什么WiFi“对抗”手段?

楼主(2019-05-26):
邻居家的WiFi太强了,
偏偏又挤占了可用的2.4GHz频道。。。

有啥法子能“对抗”一下的么,
反正它有5GHz,
能把它的2.4GHz信号逼走就好了

想了一圈之后,
发现不对:
反正人家有5GHz,我再怎么折腾人家搁着不管用5GHz就完了,
我无计可施呀!
得了,
此贴只能终结了

最后,展示一下严峻的无线环境:

网友A:
他们把所有的频道点都占满了吗?

网友B:
1.直接破解wifi 密码,直接用他的WiFi上网;
2.deauther  断网 攻击 了解一下
3.咸鱼tb9479620

网友C:
信号这东西谁强谁占优,只能说楼主路由无线不行,你也可以用5g呀,5g速度还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把所有的频道点都占满了吗?

邻居的40M频宽,中心在8频道上,
周围一堆的热点,8之前的实在太多,但强度不高,
而8以后的,数量不多了,但强度都不低,
目前我在11凑合着,

要是能把邻居往前挤一挤,
哪怕只是挤到6去,
我这速度应该能好不少,

实在是它的信号太强大,
他喵的,
手机跟路由距离不到半米的情况下,
它的信号强度仍然高我半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这东西谁强谁占优,只能说楼主路由无线不行,你也可以用5g呀,5g速度还快点 ...

虽然光猫和路由都有5GHz,
但设备的话,
就只有一个魔百盒有5GHz,其他的只有2.4G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直接破解wifi 密码,直接用他的WiFi上网;
2.deauther  断网 攻击 了解一下
3.咸鱼tb9479620  ...

新的设备,哪儿那么好破的,

之前用过华为的路由,信号没那么强的,
邻居的华为却强的离谱,怀疑是贵价货

试了 easy-deauth,内置wifi正常工作,usb-wifi不正常

网友D:
你买个K2,然后SSID、信道和邻居的设置一样,密码随便,不接W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个K2,然后SSID、信道和邻居的设置一样,密码随便,不接WAN。

那也就只能让邻居不停滴改名

而且我怀疑K2P都够呛,
我的华硕在眼前都被它隔着墙的信号强度压一头啊,
太TMD变态了

网友D:
不知道有没有屏蔽电磁波的墙纸,贴在邻居方向墙上。那种烧烤包裹食物的锡纸或许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有没有屏蔽电磁波的墙纸,贴在邻居方向墙上。那种烧烤包裹食物的锡纸或许就行 ...

还真没往这方面想过,
就是有点儿费钱啊,
真要贴,也得贴了锡纸再贴墙纸,
更何况,有一面还是柜子,不好整啊

网友E:
把路由器的信道改为13信道试一试

网友C:
要是跟邻居熟的话,可以去协商下,在不影响人家的情况下把信号改弱点,有些路由器可以修改信号强度,话说2.4g有13个信道,不会都被占?那真的就是楼主路由无线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路由器的信道改为13信道试一试

也占着呢!
频道资源相当严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跟邻居熟的话,可以去协商下,在不影响人家的情况下把信号改弱点,有些路由器可以修改信号强度,话说2. ...

都不确定是哪家邻居呢!
很吃惊是吧,
我都能搜到小区门口的宠物店的wifi呢,
城市里是碰不到这种状况的,
建筑质量太次了,
隔几堵墙都跟没隔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不确定是哪家邻居呢!
很吃惊是吧,
我都能搜到小区门口的宠物店的wifi呢,

这个出了换更强的路由器没啥好的办法,更换其他带5g的终端成本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出了换更强的路由器没啥好的办法,更换其他带5g的终端成本更大

现在用的华硕我就觉着够贵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设备,哪儿那么好破的,

之前用过华为的路由,信号没那么强的,

不行就 跑包 试试。
或者用kali系统 攻击一下

网友:
买个论坛里面的AP。500mw的功率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万能钥匙连接上去,试试常用密码看能否登录,可以的话降低功率和信道。要不然你就换更强的路由,压过它。或者换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