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刷机!基于ARM处理器的蓝牙热敏标签(快递单)打印机

楼主(2019-05-26):
快递网点有闲置的一批蓝牙打印机
里面的程序只能打印标签和安能快递
本人想,刷机,改成其他快递版本
刷机软件和固件都有,就是没有数据线
so
缺一根数据线

soso两个途径
1把机器邮寄给老师,老师帮忙做出来数据线,我给发红包感谢
2闲鱼拍下宝贝特价99元,做出来数据线,打印机就免费赠送了

sosososo
微信15552900273
闲鱼,搜15552900273

曲折
打印机带一个8mb的flash内存,购买中通快递版本的机器(型号相同)
拆开,编程器备份,拆内存复制,本想,这样,安能版本就能成,中通版本了
但是,,,,,无论你复制哪家的flash,开机,仍然还是安能版本

后来打听到,厂家,通过数据线,刷的机

网友:
估计单片机里面写了数据。

网友A:
看看你的编程软件用的什么方法刷机,看着怎么像是TT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编程软件用的什么方法刷机,看着怎么像是TTL的

提供下手机号或者球球号,我联系你

网友:
感觉每那么复杂 就是在sop8的哪个25储存器里面些数据

网友:
数据线容易呀,就是jlink,肯定能刷。
问题是,你确定你的固件能用?

网友B:
既然一样,就焊片子交换测试,U7换一下,单片机换一下,换那个能交换功能了,就确定那个芯片,然后再想办法刷

楼主:
引用 楼主:
提供下手机号或者球球号,我联系你

15552900273,qq568981965xie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一样,就焊片子交换测试,U7换一下,单片机换一下,换那个能交换功能了,就确定那个芯片,然后再想办法 ...

给你发个机器,你帮搞一下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你发个机器,你帮搞一下好吧

济强JLP352刷机要烧录器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济强JLP352刷机要烧录器写的。

厂家用数据线刷的,你要是懂,我发一台机器给你,帮研究下,15552900273,qq568981965

网友(2019-10-10):
济强352 351我有10好多台,德邦物流的,自检打印正常,蓝牙可以在安卓系统里连接,在风火递里搜不到蓝牙,看来要用风火递需要刷机,ARM应该用 USB link或者J link刷机,没有合适固件,有没有高手说一下怎么研究

网友:
有刷机软件和固件,一般不会使用JLINK。像这种STM32F103的芯片,实在太简单了,通常都是自己写一个IAP就能实现升级更新程序。这种MCU与电脑通信无外乎串口或USB,可以使用尝试排除法,按MCU数据手册找到串口1-5及USB的引脚,也就尝试6次左右应该就能确定升级方式和确定对应引脚了。MCU串口TTL电平直接接一个USB转TTL转换器到电脑,而USB的话直接接电脑USB即可。

网友(2024-05-31):
解开了吗兄弟

网友D:
买个stlink才10块钱,关键是里面的固件包一般锁了没法读出的

网友(2024-11-06):
有个韵达的没固件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stlink才10块钱,关键是里面的固件包一般锁了没法读出的

读还是比较好读的 就是怕固件和单片机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