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水泥电阻作为开关电源MOS管的检流电阻有问题吗

楼主(2019-05-26):
水泥电阻作为开关电源MOS管的检流电阻有问题吗?

网友:
这是无感电阻,绝对无问题啦

网友:
瓦数够就行吧,这种内部就一条薄片。

网友:
当然可以,比原来的电阻好

网友:
只有阻值误差不大都没问题。

网友:
最好的啦一般用的功率不够所以坏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