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用AT89C2051模拟大众高速CAN

楼主(2019-05-26):
最近学习单片机汇编语言,比葫芦画瓢用AT89C2051模拟大众高速CAN。
以前的帖子都是用高速单片机实现的,说是AT89C2051速度低,看CAN的数据位是2微妙,2051的数据可以做到1微妙,应该可以胜任,于是就改编了以前朋友的程序,还真的成功点亮的车机。

用2051的P3.0脚输出,接车机的CAN-L。
同时用P1.2输出1HZ的点灯闪光信号。

晶振频率必须12M(11.7M---12.3M),偏差2.5%以内,我用信号发生器测的。
我的车机没有蓝牙功能,哪位朋友试试能否开启蓝牙,谢谢。

843 Bytes, 下载次数: 31, 下载积分: 家元 -55

网友:
有这么好的仪器……口水中

网友:
会单片机就是好!

网友A:
can-h不接吗?这个脚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h不接吗?这个脚啥意思

没用can发送芯片,所以can-h就空了。

网友:
楼主,信号发生仪如何保存调好的数据

楼主:
上下键选择要存储的号码,长按STO键,待ENT键灯闪烁,然后按ENT键就OK了。

网友:
厉害,我只会依样画葫芦,两年前用那个程序和电路成功开启来蓝牙。好久没玩了。

网友:
这么老的单片机也能用来CAN的调试呀?

网友:
谢谢分享,有时间折腾一个玩玩。。。。

网友:
估计用的汇编吧,并且直接把数据固定了.数据用变量不行.速度不够
我用c语言写第一版程序的时候测过大概需要24m左右的晶振.用的s51
找不到频率高的晶振就换用stc了
很早就连并行编程器都扔了,这芯片我还有好多呢
连s51都嫌线多
麻烦
什么时候swd能单线才好

网友B(2020-02-26):
下载了程序,但电路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程序,但电路图呢?

不要用电路图吧!就一个p3.o 输出到车机的can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同款机子

网友:
2051真是好老的片子,2000年的时候还算牛皮,现在就呵呵了

网友:
这个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2020-04-08):
引用 楼主:
不要用电路图吧!就一个p3.o 输出到车机的can

能不能搞个用stc15w104的程序,用上片内RC振荡器那体积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搞个用stc15w104的程序,用上片内RC振荡器那体积更小,

104的程序坛里有,我只是无聊做了一下2051的I/O实验。

网友:
非常厉害,汇编厉害。。厉害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