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优惠购29买的松下BQ-CC05镍氢充电器套装拆解

楼主(2019-05-26):
优惠购29元买了一个松下BQ-cc05镍氢充电器套装,是个定时冲,充电时灯亮,10个小时灯灭,拆开看看
外观

电路板

松下的电源管理芯片 MIP2k2s

NEC的光耦

红宝石电容

保险,第一次见这个样子,像个电容

这个应该是热敏二极管吧

这个芯片好像打磨过,实在看不清楚

整体用料还不错,美中不足就是个定时冲,充电电流也只有120mA,比较小,不过小电流对电池有好处,不急的话还行。

网友A:
nec那叫光耦 稳压环路的  不是整流桥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充电电流小的定时充适合充小容量充电电池。

网友:
比倍量的好了N倍了。

网友:
这品质,没得说了,便宜有好货。

网友:
傻充这个价,就没必要买了

网友B:
是个串充吧,不能单独充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串充吧,不能单独充一节

试了一下,不是串冲,单独一个灯是亮的,也可以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c那叫光耦 稳压环路的  不是整流桥

谢谢!是搞错了,已改

网友:
不是串充还行, 这年头什么都涨价, 29买个傻充也不算贵

网友:
套装这价格可以了

网友:
质量不错,良心产品,谢谢分享

网友:
输出0.12A,充2000mah要崩溃

网友:
那个是慢融保险丝,我修华为的一个快充头用的玻璃保险丝代替的。

网友C:
请你测一测:电池接口在没有放电池的时候(充电时),电压是几伏?
我想看一看,电池(如果没有时间限制)最高能充到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你测一测:电池接口在没有放电池的时候(充电时),电压是几伏?
我想看一看,电池(如果没有时间限制) ...

刚才测了一下,空载时电压是6.6V,指示灯不亮

网友:
这个价格还不错。这种定时的傻充就是充的慢,但家里如果还有别的电池,碰巧有些内阻高的,会比智能充好用些,不容易报错。之前就因为倍特力在索尼CS2A上充不了,换了一个松下的CC51用着

网友:
可以,这个价格还要什么

网友:
你试一试,被智能充电器拒充的比较高内阻的充电电池,
你这个CC05充电器会不会也拒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