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ocz和金士顿企业级SSD,sf主控,各位看官来帮忙断断是不是清零盘,不知道翻车没

楼主(2019-05-26):
ocz deneva 200g固态是sf2582,Kingston e50 480g固态是sf2581,这三张盘官方工具都能识别,可以确定没开过卡,金士顿和ocz通电次数最多的盘买来都是通电1900小时和1700小时,这两盘自己平均使用120次写入600g而已,ocz通电次数最少的盘买来还未使用,留着备用。各位看官大佬,来帮忙给我断断,是不是清零盘?不知道有没有翻车?

楼主:
镇楼自己来!!!二手sf盘通电写入比较少的,大部分属于清零盘,清零盘也不是不好,要靠运气及商家良心,各位看官们,sf主控盘能否只清smart部分值,比如只清通电时间与通电次数,或者只清写入量与读取量等特项值,懂的来聊一下

网友A:
授权ID上看应该是正常使用没刷过的
配授权ID对应表:
科美132
金士顿138
神舟359
亚讯162(看到162的基本都是被刷过了)
英特尔好像是182(???忘记了)
超极速261
胜创269

SANDFORCE主控已经被全线破解lic了。有个Linux系统和开卡软件固件那些随便开
重新刷一下就变(伪)新了。。不过门槛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授权ID上看应该是正常使用没刷过的
配授权ID对应表:
科美132

大侠,你说的都是正确的,我的sf盘都是用官方工具升级的最新版固件,我用官方软件安全擦除后截图smart表,sf开卡工具已经广泛流出,有一些高手,不需要开卡就能清零smart,你说我的盘是正常使用的,但我不清楚是不是可以清零部分smart值,比如健康度100%的盘只清零“读取量与写入量”,然后用跑分软件测试等软件写入1TB左右,这样来误导我们没有清过smart,如是这样情况,就不清楚之前的写入量及颗粒状态,我的三张sf盘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有请大侠指教下,谢谢!

网友B:
orz的有企业咱信 金士顿 是起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z的有企业咱信 金士顿 是起夜吧

呵呵,兄台,我不解释了,你自己看吧!
金士顿E系列文章https://m.zol.com.cn/article/5164744.html
金士顿官网分类
https://www.kingston.com/cn/support/technical/category/ss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兄台,我不解释了,你自己看吧!
金士顿E系列文章https://m.zol.com.cn/article/5164744.html
金士 ...

你让我看一堆字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让我看一堆字干嘛

兄台,我给你发的网址链接,是用来确认金士顿e50是否企业级SSD,你自己查看验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你说的都是正确的,我的sf盘都是用官方工具升级的最新版固件,我用官方软件安全擦除后截图smart表 ...

清SMART像PC3000那些确实可以清,还有一些利用固件后门来清的也有。。像现在大船过来的三星盘很多都是清了SMART再卖的(当然不排除有真全新但是实在太少)。另外健康度只做参考,有的盘出厂健康度只有93%或者96%啥都有,那个没啥意义。SMART有大佬确实也可以部分篡改这个没啥好说的。想知道颗粒状态最稳的方法就是拆了上测试架。。。另外有其他方式就是用urwtest测试个十几圈。没有爆红和其他报错就没事。然后满数据的情况下放个几个月,再做校验,几个月等不及放了一周也可以再校验数据,数据没出错就代表状态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SMART像PC3000那些确实可以清,还有一些利用固件后门来清的也有。。像现在大船过来的三星盘很多都是清 ...

大侠,谢谢!你这么讲解,我都明白放心了,pc3000(正版)只有专业级大佬才拥有啊!固件bug只会清空整个smart表值,不会出现只清空smart部分值,当时我已用urwtest跑了十几圈,跑完圈后并用hdtune慢扫盘,速度图都是全绿的,就是没有放置几周检验数据,由此初步判断颗粒体质很好。好盘不想拆了上清空测试架,就算是被清空部分smart值的盘,买来也是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SMART像PC3000那些确实可以清,还有一些利用固件后门来清的也有。。像现在大船过来的三星盘很多都是清 ...

补上:urwrest跑圈测试没有出现过任何错误,就是sf盘测试掉速度而已,不过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C:
没必要纠结了 这3盘没什么问题 不追求跑分SF用着就是一个 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纠结了 这3盘没什么问题 不追求跑分SF用着就是一个 稳!

额,谢谢大侠,相信你们给出的判断是正确的,也不是我爱纠结,只是我不懂而已,怕翻车,所以来坛里问问大佬验证下真伪,ocz盘都是东芝emlc 24nm 7e2h颗粒(一个台湾产颗粒,一个日本产颗粒),金士顿盘是东芝mlc T19nm 8ddj颗粒(台湾产),我的3个盘相当于高价买的,ocz写入量多的盘16年650买的,金士顿18年550买的,ocz写入量少的盘本月260买的,只要颗粒不出问题,都是值得的。sf盘就是稳定,16年买的ocz,除了高温锁盘外,至此从未出现过任何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谢谢大侠,相信你们给出的判断是正确的,也不是我爱纠结,只是我不懂而已,怕翻车,所以来坛里问问大 ...

这些盘不用看了,基本都是清空过得,PC3K固然贵,但是清空并不一定用PC3K,技术大牛用TTL配合SecureCRT
就能清空,还有各种傻瓜清空工具满天飞,还有某些开卡工具比如2281的自带清空smart功能。。。所以。。。你懂得,还有多说一句,现在商家很多也学精了,全零通电不可信,所以故意写入一些造成盘是使用过的假象,这种年代久远的盘玩玩乐乐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盘不用看了,基本都是清空过得,PC3K固然贵,但是清空并不一定用PC3K,技术大牛用TTL配合SecureCRT
...

额,大佬,你说的ttl跳线清零不可能的,因为都是要拆盘,我这三个盘可都是没有拆过的,当初买回来原厂易碎贴纸完好,螺丝无痕迹,我都仔细检查过的,PC3000是可以清,但毕竟在少数人专业级手里,清零可能性很小,sf流出开卡工具清smart,这机率很高,但是只有专业级才能清部分值,如是js们挂机通电写入测试,我这些盘都是通电几百次和几千次,通电时间几百小时和几千小时的,这是要累死他们的节奏啊!为了这几个二手盘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不值得,就算翻新盘也卖不了高价。其次我这些盘op空间很大,还有很多备用块可以替换,而且我都已跑圈测试过,没有出现错误,就算是拆机清零盘,这颗粒也是没有问题,正常使用很少有盘把mlc颗粒写报废的,再说我这sf拆机盘比市面上的mlc,tlc盘靠谱多了。我已拿备用盘跑了十几圈老化,并存数据准备放置三个月,届时再做数据校验,以此来验证颗粒的体质与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盘不用看了,基本都是清空过得,PC3K固然贵,但是清空并不一定用PC3K,技术大牛用TTL配合SecureCRT
...

大佬,我要是没有记错你也有块sf盘,型号是ATP 60g的,主控是sf2382吧,也是个二手盘吧!看来你也相信sf盘啊!你也喜欢收藏sf拆机盘啊!淘二手sf盘需要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不然容易翻车。

网友E:
新盘都很便宜了,
折这个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盘都很便宜了,
折这个意义不大

兄台,是的,新盘是便宜,你看看都是些什么盘,都是些什么主控与颗粒,多半都是tlc,大部分都是些jmf+smi主控及15~16nm以下的颗粒,现在的盘都是以大容量换写入寿命,颗粒工艺越先进,寿命越低可靠越低,你想买新的mlc盘很少了,大部分是企业级mlc,这价格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其次就是企业级mlc拆机盘,sf企业级主控是绝版货,你想买不一定买不到,我们这是爱好收藏及使用。

楼主:
防沉补丁1.0,各位看官阅完评论后,看看到底值不值?请尽情评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要是没有记错你也有块sf盘,型号是ATP 60g的,主控是sf2382吧,也是个二手盘吧!看来你也相信sf ...

是二手盘,但是是绝对可以溯源的二手盘,那玩意是ATP送测的全新盘,我朋友做完测试就给我了,写入量不大,但是过了105度高温300小时的,颗粒我还是怕怕的,关键是到手手欠开卡了,现在虽然是2382固件但是掉电保护功能over了。。。。就是个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