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超小型的超声波洁牙器

楼主(2019-05-26):
京东上将近300元的超声波洁牙器,拆开看看到底是不是智商鉴定机。
外观比较粗糙,内部空间足够大,但依然采用了外接电源供电,实际上功耗6V/0.2A,这个价格完全应该内置锂电池供电。
手柄金属环带有2kHz低压方波,能不能带来美白效果纯属玄学,
内部电路输出20V左右的38kHz的正弦波到头部的超声波振子,功率非常低,效果也就是非常差了。

网友:
300元确实是智商鉴定机啦。

网友:
凌轩?长安告他侵权啊

网友:
300了为什么不加点买个声波牙刷。

网友:
这个要是正规的产品估计300元不够个零头。

网友A:
牙根刮治除结石,医院用医保的话300也不用吧

网友(2020-04-27):
300元确实是智商鉴定机.

网友(2020-08-20):
这个是不是真的超声波牙刷??

网友B:
这个到底能不能清除牙结石?

网友(2021-03-08):
引用 网友B:
这个到底能不能清除牙结石?

不行,如果可以,谁还到医院洗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牙根刮治除结石,医院用医保的话300也不用吧

洁牙可以用医保吗

网友(2022-06-07):
90到120秒能干穿鹌鹑蛋蛋壳吗?能干穿就是有用,看元件没啥意义。头部也没拆,不知道有没有压电陶瓷。

我买过韩国1400的,打不穿,国产650的能打穿。然后卖650的那个厂家也出了198的不喷水简化版,所以感觉上加大功率到能打穿应该也是可能的。

网友(2024-11-08):
这是冲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