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48v7.5a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怎么改

楼主(2019-05-26):
一个48v7.5a的开关电源,想改电流可调,不知道怎么改,求大神指点,主控ld7575

网友:
买个鎔登的模块吧

网友:
这种电源还是买10a的模块吧,不然改好  你换配件的钱都能再买一个电源了

网友(2019-07-09):
我有一台和你的这个基本一样的电源,琢磨了多次没改好。你的改好了吗,交流一下。

网友A:
断开芯片6脚,接独立供电,改2脚电压反馈就能调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芯片6脚,接独立供电,改2脚电压反馈就能调压了

这个电路设计的有点怪,外供电就会罢工

网友:
像山寨明纬?

网友:
买现成的模块最稳定

网友:
这种比较小众又没有资料的电源改起来确实麻烦一些,研究用的话可以折腾试试,当工具的话还是买后面的dc模块吧

网友:
是的,买现成的模块最稳定省事。

楼主(2020-01-20):
这个到现在也没有改好。后来又买了一台494的。494的好改

楼主:
这个已经放弃了,改了个494的,494的容易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放弃了,改了个494的,494的容易改

494的怎么改?改后最高几V?电流几a?

网友:
LD7575作可调电源好像有点难,这个芯片是我见过保护比较全面的芯片。先前是记错了,在学校的时候抄了一个LD7575的电源板和一个DSP305的电浪,记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放弃了,改了个494的,494的容易改

就做电源后面加黑武士可调板

网友(2020-05-09):
这个片子资料少  可参考的少   换个片子吧

网友B:
改起来很麻烦,只改调压还行(调流极其不方便),而且调压上限很窄(不如半桥型能到约90V,估计60V,因为顶天只有50%占空比),功率也难扩容。这是个单管正激电源(LD7575通过R28/R29驱动2只900V耐压的并联开关管),调压在弱电侧左下角螺丝处的TL431,限流在强电侧R22//R27。若改则强电侧断开LD7575用15V左右独立供电,弱电侧用隔离12V左右给TL431和风扇供电,拆除过压保护的ZD2。

网友(2023-01-30):
引用 网友B:
改起来很麻烦,只改调压还行(调流极其不方便),而且调压上限很窄(不如半桥型能到约90V,估计60V,因为顶 ...

ld7575独立供电不启动,或者启动后有电压一会变0,扩功率 估计把高压mos空位不上,因为看到500w的就是双mos

网友:
这电压加各模块最好,如果要学改电源10块钱买个atx学着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