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惊!某坛友想骑电动车从广州回东莞-----之打理仪表盘电门问题

楼主(2019-05-26):
我答应送一个电动车。。。某人说骑电动车回东莞。我选择了6月最热的某一天。。。。。。

不扯那么远了。搞车。

车。白色搭配骚粉色~(实际是玫红色,老化掉色了)

仪表盘拆了一半了

打开

电路板。还有个st的单片机。不得不说,这个仪表盘功能挺多。大灯渐亮、防盗报警。

这个插头是电门。有三条针。其中一个公共端。一个电门和灯。

启动了

钥匙没了。之前想撬开还撬不开。。。。。。就烂成这样。

带回家研究。

拆开屁股。很厚实的铜片

拿掉铜片三个触点独立弹簧。有些差的就中间一个弹簧

继续拆。。。玻珠啊!!!!飞了啊!!!!!

锁芯,出不来

拿掉前面。还是出不来

怎么捅也出不来。没戏

只能在这里做手脚

跑下楼,废品站。

破童车

有开关

拆掉。。。

用手捏着装上去,孔位合适

带回家焊好。

又跑下楼,带上一些废品。一般和废品站搞关系都是取少还多。(累死人,要撸个带电梯的房子了)

接好测试没毛病

正常

装回测试。可以了。

没了

网友:
无钥匙启动,高配才有的

网友A:
那=锁芯不是这么开的,来看照片,画圈的中间画十字坐标的地方,是个活动片,用针将它压平进入锁芯,然后往外一推就出去了

网友B:
楼主的指甲该剪一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指甲该剪一下了

那个是留着搞事情的

网友D:
你需要增程器,不然恐怕开不到吧,除非想骑一段扛一段再踩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增程器,不然恐怕开不到吧,除非想骑一段扛一段再踩一段。

那种东西听说过,貌似是个发电机。。太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锁芯不是这么开的,来看照片,画圈的中间画十字坐标的地方,是个活动片,用针将它压平进入锁芯,然后往 ...

里面还有那些弹片的。原来的钥匙已经没了。所以里面那些弹片也不能正确的缩回去。你图的那个我试过了,里面还有弹片挡住

网友:
楼主改无钥匙启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留着搞事情的

就留个小拇指,不是抠鼻子就是抠耳朵

网友:
这叫一键盗走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锁芯不是这么开的,来看照片,画圈的中间画十字坐标的地方,是个活动片,用针将它压平进入锁芯,然后往 ...

碰到专业的了,哈哈
啥时摆龙门阵啊老哥

网友:
楼主记得下次有电动车叫上我,我做两组电池过去骑回来

网友:
多大的电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还有那些弹片的。原来的钥匙已经没了。所以里面那些弹片也不能正确的缩回去。你图的那个我试过了,里 ...

这个锁,就上面那层说的把最里面一个弹片顶到位就能取出来了,插个钥匙在里面弹片不会乱飞,然后根据凹凸的高低调换弹片位置,可以说是用钥匙反向配锁。。。少几片没事,以前搞过好多个。

网友:
作业做完了吗?

网友F:
从广州骑到东莞得多大个电池? 太阳能?加水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留个小拇指,不是抠鼻子就是抠耳朵

不。扣门锁钥匙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广州骑到东莞得多大个电池? 太阳能?加水 ?

等后续哈~后续搞电池

网友:
记得带上发票,不过改装过,必定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