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北京MINI无法启动、水温高,竟是曲轴皮带轮打滑导致的

楼主(2019-05-26):
今天带来的是一台MINI无法启动,曲轴皮带轮出现问题的分享。车辆正常行驶中出现了高温报警,无法启动。最可恶的是将车主扔在了路上,最后只能寻找拖车帮忙带店进行检修。检修的思路,电池无电先进行了搭电的操作,毕竟车辆无法启动就很难找到问题的所在,只有将车辆启动后我们才能将问题发现并进行解决。

使用了电池测量器,测量电池后给出的数据表明蓄电池内无电量,也就是图中的电量0%,而电池的寿命也已经达到了使用极限,与车主了解后得知蓄电池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且无更换记录,近来还发生过2次不小心的亏电情况发生。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此蓄电池的寿命数值了看,一般蓄电池使用的寿命都在3年左右时间,原厂且细心使用可能延长此时间,如经常有亏电等情况发生就会大大降低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可能不到1-2年就需要更换了。

这里暂时没有进行蓄电池的换新,而是选择了我们汽车亏电后的常用手段---搭电,为蓄电池充电,使它拥有充足的电量启动发动机。蓄电池启动需要固定的电量一旦大大低下此电量就无法将发动机点燃,而一般情况下只要发动机启动后,曲轴轮转动连带发电机工作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电量工车辆使用,富裕的电量就会补充进蓄电池,从而达到一套循环。

没想到的是这辆车的问题远远不是蓄电池亏电这样的简单,深入了解一番!车辆蓄电池补足电量后启动发动机后,过了没一会蓄电池的电量就又被耗光了,难道是发动机出现了问题?
第二次进行搭电测试后发现了问题,曲轴皮带轮打滑---发动机启动后曲轴皮带轮就会转动,而曲轴轮依靠皮带会带动着水泵轮与发动机一起转动,水泵转动从而降低发动机水温,发电机转动从而产生车辆使用中的电量。

曲轴皮带轮为单向转动,而此时的皮带轮却变成了双向运动,导致根本不能带动或者可以说是不带动水泵与发电机运动,上面我们也讲到了此车有水温高的并发症,问题的根源找到了---曲轴皮带轮挂掉了。

皮带就是依靠图中的这一发动机涨紧器进行涨紧,受涨紧器的压力将皮带紧紧连接。曲轴皮带轮的拆下需要先将皮带取下,而想要将皮带取下就又先将涨紧器取下,一环套一环。这里就是为拆掉曲轴轮之前的配件了,发电机皮带,涨紧器,惰轮.曲轴大轮依靠4颗固定罗双固定与发动机上,将4颗螺栓取下就可将大轮取下。之后就是将新的曲轴大论安装与发动机上即可,这就是个换件的过程,按照拆卸的历程反向安装即可。

最后,发电机皮带也进行了换新,曲轴皮带轮的打滑导致了皮带有很大程度上的磨损,也就跟着一起换了新件。此次蓄电池应该更换的,却没有更换,就完成了此次维修。搭电启动,车辆已正常。

北京安驰畅达宝马维修,个性化的服务体验,亲民的收费价格,更多宝马车主的一致选择。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能不能直接焊死

网友:
皮带轮上的减震橡胶老化

网友:
良心维修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