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帮忙 一块锂电池用两块保护板可以吗?

楼主(2019-05-26):
一块锂电池用两块保护板可以吗?两块保护板怎么级联?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这么干?让电池听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干?让电池听谁的?

保护板不可以并联什么的嘛?我不懂这些

网友:
没必要用两块保护板,你让两块保护板打架吗电池到底听谁的呢?

网友:
都分别接电池正负极就行了。两个出线。不过没有意义的事情。

网友:
一块电池俩保护板只能并联,保护板电池端并在一起接电池正负,输出端各自独立输出,如果你是要扩大输出电流,俩块保护板采用的mos一样,那么把其中一块保护板的mos拆下,叠焊在另一个保护板的mos上

网友:
不能直接并联,要加大电流叠焊保护板上的mos管就好了,一般是8205

网友(2020-07-09):
为啥要2快,主要是设备原保护板不能换,想只换电芯,但是买的的有保护板,点焊的不好拆,拆了也不好焊(没点焊机)。所以就保留2块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