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omRon G3NB-220B-1固态继电器拆解,看看是不是真货

楼主(2019-05-26):
大家看看这玩意是不是omron出品

网友:
做工这么渣 遇到假货了

网友:
一看就是假货

网友:
正规的你就没法那么容易看到内脏了。

网友:
这做工可了不滴~

网友:
这玩意不是一般的山

网友:
烧的好惨,是电流过载吗

网友:
电容都裂口了

网友:
岛国那边这种模块一般都是厚膜封装的

网友:
烧得一片黑,电容都炸裂了。

网友:
这继电器到底经历了什么?

网友:
应该是假的,正品我拆过里面是灌胶的,焊接很规范

网友:
山上下来的,标签都不对

网友:
超载了很多,端子发热严重。

网友A:
是omron出品的,负载短路了就不会烧吗?

网友:
虽然山寨,不过有可能是因为端子没压好,接触电阻过大才烧的。过载的话,应该是可控硅本体发热严重,最终击穿吧。

网友:
上个正品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omron出品的,负载短路了就不会烧吗?

用料、做工好些,可靠性高些。

网友:
这玩意应该是灌胶的吧

网友:
没有灌胶,应该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