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小米网关

楼主(2019-05-26):
重插座拔出来的时候把拔了这样........郁闷

网友:
楼主这手厉害,三个塑料螺丝柱全断

网友:
用力够猛的了。

网友:
不拆螺丝,硬搬呀

网友:
这怕是大力金刚掌啊

网友:
看来没注意到贴纸里面的螺丝,我拆电源,都先要撕开贴纸看看有没有螺丝,实在没有应该是超声波焊接,只能硬拆。

网友:
没想到还有一招大喇叭

网友:
内功深厚,外壳无损断螺丝柱。

网友A:
插座好评,十分稳,666

网友:
塑料柱都断了,用力过猛了。

网友:
拆机要大胆谨慎,任何扣不开的地方都要仔细观察思考,拆的多了,拆费的就少了。

网友:
为什么又喇叭?

网友:
这都能搞断螺丝柱?看来粗粮用了回收料做的壳子

网友:
好插座,夹持力无敌

网友:
我的一代怎么摔也没见坏。。。。这咋搞坏的。。。。我的1代固件出bug了,没声哑巴了

网友:
始终记住一点:不能刷机的路由都不是好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好评,十分稳,666

公牛插座插头都给摩出来痕迹了太难拔出了

网友B:
主板出么?我有一个固件不能联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出么?我有一个固件不能联机的...

不好意思啊不出啊,我用哥俩好粘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