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跟风买的小台钻架终于弄好了

楼主(2019-05-26):
因为不想用220V手电钻,中间曲折啊!找了很多牌子的充电钻,终于找到合适的充电钻了,扭矩也够了同心度也不错,因为充电钻里面有轴承,一般的没有,而且充电钻固定台钻的地方是铝合金的,受力也不会变形,开关拆出来可以手拿着跟台钻一起,这样可以控制台钻的转速了。

网友A:
带扭力 的 攻丝不错。

网友B:
什么价钱的钻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扭力 的 攻丝不错。

中间走了很多弯路,买了很多把充电钻回来试,还是这个好,必须不带冲击的充电钻,开关无级变速必须有

网友C:
  控制转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网友A:
开关固定好。 用一个螺丝顶着开关, 然后调节螺丝松紧就可以调节速度了。
开关机可以另外接一个 船型开关,平时螺丝顶着调速开关不动,靠船型开关 开关电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价钱的钻夹?

USA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转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不会困难,手感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固定好。 用一个螺丝顶着开关, 然后调节螺丝松紧就可以调节速度了。
开关机可以另外接一个 船型开关, ...

你说的方法我试过了,还是用手控制最好,压下去没有问题的情况才开开关,可以腾出一只手来按住其他的,这样是最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固定好。 用一个螺丝顶着开关, 然后调节螺丝松紧就可以调节速度了。
开关机可以另外接一个 船型开关, ...

而且速度可以凭感觉控制

网友D:
这还是不如订书机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还是不如订书机改的

问题是我没有订书机,就跟风买了这个

网友A:
订书器 钻纸张书本还行, 钻木头软点的也行。
主轴轴套的,精度有限,强度不高。
而且那个串厉电机,不可调速,力气还很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订书器 钻纸张书本还行, 钻木头软点的也行。
主轴轴套的,精度有限,强度不高。
而且那个串厉电机,不可调 ...

我改了电机交流的, 我的那是轴承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0765&page=1
这是我改的老数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改了电机交流的, 我的那是轴承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0765&page=1
这是我改的老数码 ...

装订机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主轴离立柱太近,不适合大纵深的孔。
主轴行程也小。

网友E:
看着头重脚轻,。。。

网友:
我弄了个显微镜的,也不是太好,后来就懒得折腾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方法我试过了,还是用手控制最好,压下去没有问题的情况才开开关,可以腾出一只手来按住其他的,这 ...

可以装个行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头重脚轻,。。。

脚那里有4个螺丝孔 找东西固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装个行程开关

都试过了,还是没有手感来得好,开关握在手里手感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