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显T12焊台DIY

楼主(2019-05-26):
以前使用开关电源和一分钱白菜控制板制作的白光使用效果很好,这次制作个STC15F204EA的数显T12焊台。控制板的元件东拼西凑的总算焊好了,论坛搜索到金大师的固件刷进单片机后测试不成功,不知道什么时候T12被烧红了,按照相关帖子设置后也不行主要现象时不回复默认会一直加热烧红T12,恢复后死活不加热显示30多度不升,由于老的论坛基本上无人去了,问了一下也没有得到恢复,再搜索到了隔壁论坛的G大师固件,下载后能加热但是显示与设定相差50多度且上升到一定温度怎么调节也不在升温。再次刷金版 的固件,奇怪能加热了但是跳动厉害。。。。后来经过摸索发现原来是调节温度的放大电路“可调范围窄”,修改了相关的电阻后正常了。前几天在论坛又让金大师帮注册了V7.00版固件,在此感谢金大师的固件。  再次试验那两位大师的固件,经过反复对比感觉:金版的功能多些菜单设置更方便任性化,但是温度的稳定性差点显示温度会跳动,不知道什么原因(只是个例),比如设定300度关机后再开机会直接升到最高温度,也就是说断电不能保存上次设定,反复试验没有找到原因,电路肯定没有问题,试了G版 的没有这个现象;  G版的菜单设定不方便,刚开始没有领悟感觉很复杂不太方便,但是G版的温度显示相当稳定,好像程序中使用PID,这个固件断电后再开机能够保存上次设定温度。。。。总之这两位大师的固件都相当不错。制作试验过程,图片上有文字说明

  1.控制板制作

  2. 控制板焊好后的试验

  3. 烙铁支架手柄制作

这些都试验完毕,买了一个铝合金焊台外壳,准备把台达版的苹果24V一起装到壳子中,楼下继续。。。

楼主:
本楼继续制作。。。
前几年买的台达苹果24V这次用上了,据说苹果白光很牛这次也来试试怎么样

1.  组装:手柄使用4芯航插,电路板上5芯航插孔中间剪去了,滤光板安上有拆去了,滤的太厉害看不到温度显示了

2. 安装苹果24V并焊接各连接线

3.  盖上上盖完成组装

4.  再次测试看看,这组图片是G版 休眠 增强 关机等图片

5.  这组是金版的休眠 增强 关机等图片

经过多次试验这个数显T12相当不错,只有万用表的测温装置,经多次对比温度显示比较准确(相对于万用表测温),测温调试时不好拍照,所以没有测温对比图片。

网友A:
排阻都是电阻竖着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阻都是电阻竖着焊

没有0603排阻单独买运费不划算,后来用0805的贴片立着可以。

网友:
真能折腾呀!单数码管显示确实设置不直观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做得真漂亮,像成品

网友:
真的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B:
我还以为你的铝合金壳自己开孔呢,想进来学习一下。一看现成的啊,今天我给一块铁皮板开孔,累死那个人啊,前挡板做好了,后挡板打了几个眼直接放弃扔角落吃灰去了,换了个亚克力当后挡板,还是这玩意好开孔。以后俺还是老巴实玩玩塑料壳、亚克力、薄木板吧,和金属的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你的铝合金壳自己开孔呢,想进来学习一下。一看现成的啊,今天我给一块铁皮板开孔,累死那 ...

这个壳子一看也不是自己做的,帖子中也说了是买的; 开孔存小台钻就容易多了,可以画好线用钻头四边挨紧了打孔可以轻松去掉内部不要的部分,然后用锉刀锉平,就是费事点

网友:
腻害腻害,这个散件可不容易

网友:
我做过,是散件焊接,朋友更厉害啊!手柄DIY!

网友C:
还有没有更迷你方便携带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没有更迷你方便携带的啊?

还有这种迷你的,就是不带显示的找个合适电源插上就行。

网友:
数控的功能多,操作太复杂了。原来买了XK-T12套件组装一台不带数显的普通款,后来跟风又入手一套数控款,对比之下感觉还是普通款顺手,数控款就一边吃灰了。一般焊接,环境因素很多,精确到个位数的数显指示几乎没什么意义,普通旋钮+实际经验足够了,关键是操作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楼继续制作。。。
前几年买的台达苹果24V这次用上了,据说苹果白光很牛这次也来试试怎么样

很实用的折腾

网友:
老哥们手艺都这么厉害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没有国色天香,却是很温柔。。。。。。

网友:
2楼漂亮又温柔。。。。。

网友:
红色数码管要用红色的滤光片,用蓝色的当然看不清楚红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