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URIDEA QC3.0充电宝还有救吗

楼主(2019-05-26):
用了几次就坏了  不充电时能看到它自己给自己充电 电量缓慢增加 然后就彻底挂了 刚拆开 不知道该如何检测 有维修的必要么

网友A:
愿意折腾,看看有没有零件短路,不想折腾,去某宝买块充电块换上去就满血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愿意折腾,看看有没有零件短路,不想折腾,去某宝买块充电块换上去就满血复活了 ...

usb3.0的板子  再买一个主板和重买个充电宝的价格差不多了 不值得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3.0的板子  再买一个主板和重买个充电宝的价格差不多了 不值得啊

这3.0版有便宜的,买来外壳改一下就行了,比如图这个,你找一下还有很多

网友:
现在板子不值钱可以买一个换上

网友:
看到了美特好,太原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3.0版有便宜的,买来外壳改一下就行了,比如图这个,你找一下还有很多 ...

谢谢 买其它顺路买了一个充电板 2.0的 满血复活了

网友(2019-08-16):
请问楼主,怎么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