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破坏性拆解美的养生壶,看来没办法替换了,欢迎坛友指正!

楼主(2019-05-26):
   美的养生壶,容器是玻璃的透明的容器看着舒服,玻璃容器缺点是容易碎,这不接水时不小心,水壶玻璃碎了一块,看网上有卖玻璃的替换水壶,问了下,说是美的这款不支持拆卸,没法换,闲着没事试试看能不能拆下水壶。
水壶全貌,玻璃的看着清爽

破碎部位

看下参数,800瓦

水壶上盖

将把手的塑料件撬开,里面两颗螺丝固定

上面螺丝固定铁箍,用来固定玻璃壶

拆下的把手和铁箍

底面有3棵螺丝固定加热底座

拆开了,一面是加热盘,另一面是接触底座

接触底座拆开

壶内部有一个热感应器。背面螺丝固定,有防水垫片

试了下玻璃和加热底盘中间好像是橡皮垫圈,软的

背面没找到固定底盘和玻璃的螺丝,看来不是垫圈,应该是胶直接粘的

直接找个纸篓,打碎玻璃,看看

确实是直接用胶粘的,这脑残设计,你用垫圈固定的多好,坏了还能换,这倒好,碎了就一次性了

清理完玻璃

螺丝都上好,扔一边做个备件

全貌

在网上搜了一下,网上也有卖的,玻璃壶和加热底盘一起65元,买来没性价比,如果能单换玻璃壶30左右还撮合,家里还有其他水壶,这个就算报废了!

网友A:
正好做个加热焊台,拆灯珠啥的方便

网友:
发热盘可做烧烤

网友:
加个调节  正好能当加热板用

网友:
可控硅调压器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做个加热焊台,拆灯珠啥的方便

把温度调节去掉?要不到温度了应该就停了吧

网友:
哈哈,可以做为小电饼铛用了,烙那种一口一个的小饼子,

网友:
一直以为都是粘的,原来还可以换

网友:
用可控硅模块,调温 ,就可以焊接灯珠了

网友:
其实替换的方法还是有的(完美主义强迫症可以忽略),只要调节一下热感应器位置,随便找一把大小适中的玻璃壶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好做个加热焊台,拆灯珠啥的方便

不行的,温度不好控制,铝发热管很容易烧穿,没水撑不过半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温度调节去掉?要不到温度了应该就停了吧

直接接个大功率可控硅调光器,过温保护要短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温度不好控制,铝发热管很容易烧穿,没水撑不过半分钟

肯定要接可控硅调温器的

网友:
就是个电炉子啊

网友:
谢谢分享。。。。好多脑残设计,都是一次性的了。以前家电,还配有原理图,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网友:
为啥不试试用玻璃专用胶水修复?

网友:
我用过的玻璃胶水 ,效果很好的

网友:
电热管,是用某种耐高温的涂料粘上去的。

可以通过火烤,取下来。

网友:
这样就没得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