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再拆修一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5-26):
『X拆解』再拆修一个电动车充电器
曾经卖我马兰士功放的废品大叔,说有个充电器不能用了,想给我看看,我说可以。。
给我的时候,已经分解差不多了。电路板用螺丝加螺母固定。。这想法有些骨骼惊奇

一看输出口的位置,高温导致电路板都变色了

四个角用螺丝加垫片加螺母固定,真是骨骼惊奇的废品大叔。。

为了防止爆炸,先测量一下主要元件有没损伤

巡视了一遍,只有这里这个电阻有破损,并且边上并联的电阻也是只剩一条腿了,背面铜箔忘记拍照,也被烧断一部分

重新焊接补焊后串灯泡测试,有电压输出。

指示灯正常亮,看来只是铜箔烧断,剩只脚的电阻不影响整体使用。

重新补焊后

烧铜箔的地方,用704薄薄的糊一层

装壳,换短点的螺丝

螺丝柱全毁了,固定好电路板后直接用绝缘胶带固定一下还了。

全文完,谢谢欣赏。

网友A:
偶相信这电阻一定有用,不然早就被省掉了

网友:
少个电阻总感觉不靠谱

网友:
谢谢分享,断掉的电阻怎么不一起补上呢,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烧坏了吗?

网友:
把碳化的地方刮一下,不然还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相信这电阻一定有用,不然早就被省掉了

我试着两个电阻都去掉,结果不能输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相信这电阻一定有用,不然早就被省掉了

同意+1

出口烧了看来是输出端短路了

网友:
现在减配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东西都有用吧,应该

网友:
防倒灌的二极管是不是选小了,有点过热引起的?

网友:
这个烧的比较大

网友:
谢谢分享。。。。都烤焦了。。。。

网友:
电阻残留像是拉弧烧了

网友:
蓝色的电容和电阻串联成一个阻容网络,吸收二极管两端的尖峰电压的,好像是这样,省掉肯定不行啦

网友:
这是个开关电源的负载电阻,10K左右,有的线路有2个,如有2个省掉一个没影响,如只有一个省掉了就可能造成输出电压失控。

网友:
天朝生产的东西,为了迎合用户和商家便宜的心理能省的已经不能再省了,所以这个元件一定不能少,之所以烧成这样,主要原因是那个二极管虚焊了接触电阻大,电流大过热烧毁了

网友:
謝謝分享 充电器很多的样子。.

网友:
        恭喜朋友完美修复啊!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

网友(2020-02-04):
看看电阻通往哪里?多好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