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51单片机时钟改大数码管完成

楼主(2019-05-26):
在之前发了个帖子,求助如何给51单片机时钟改大数码管,

这两天闲着没事终于改造完成

背面就不上图了
各种飞线

讲述下过程

第一步,因单片机数码管为0.36村,内部是单个LED,大数码管为两个LED串联,首先改造的就是把每一笔画的数码管改为两只并联,以防单片机带不起。
第二步,大数码管取自一个芯片损坏的万年历,6只6寸管,分别把时分秒的两只管并接成共阳双位。
第三步,拆下单片机的数码管用飞线连接至改造好的大数码管各脚。

过程很简单,飞线过程很痛苦

下一步改造计划
1、原万年历数码管小时位,以前显示24小时制前12小时为单位显示,即1、2、3……这样,所以数码管的第二位是不亮的,而且F脚是空的,而且没有LED。而单片机显示为双位,即01、02、03……, 数字0显示不完整,需要F脚,所以下一步是先把F脚补充完整。
2、单片机没有断电记忆功能,断电再开机时间固定为10:10:10,想再加个备用电池。各位坛友有没有什么办法?
3、手里有几张雪佛板,打算再弄个外壳,面板暂时没考虑好用什么材料,想用玻璃,但是又怕跟雪佛板粘接不牢固,过后掉下来

网友A:
还是看看背面吧,我不怕

网友B:
没用时钟芯片么?单片机5V供电的话电池需要降压充电,升压供电,一个能同时充放电的充电宝搞定。

网友C:
大的万年历,还是加驱动理想点,毕竟6寸管挺大的,实在不行加7002都强得多.我做显示都没有用IO直接驱动了,出俩IO给驱动芯片搞定,省了太多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时钟芯片么?单片机5V供电的话电池需要降压充电,升压供电,一个能同时充放电的充电宝搞定。 ...

本打算用2032电池来着,我看有单片机或是万年历就是用电池,断电数码管不显示。
手头倒是有升压板和锂电池,但是怕总是处在充电状态电池不行,毕竟还是断电的次数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看看背面吧,我不怕

已经装在壳子里了,就不放背面图了
各种飞线,各种对原电路板的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的万年历,还是加驱动理想点,毕竟6寸管挺大的,实在不行加7002都强得多.我做显示都没有用IO直接驱动了,出俩 ...

已经改完了,效果还行,就是数码管亮度没有原来万年历的时候亮,不过只要不是阳光直射,都能看清数字

网友(2020-08-14):
在吗  请教你个问题 。我有个压力显示数码管   现在   想改个大尺寸的  数码管
可否回复我一下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