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开林HL-1308 LED护眼台灯换锂电

楼主(2019-05-26):
       开林HL-1308 LED护眼台灯----是2014年9月论坛在亚马逊代购直接发到北京上学孩子那的,电池失效大概一年多了。这次有幸去北京就顺便拆换一下电池:充电口也接触不良了

灯珠基板竟然不是铝质的

低亮度挡

底面

使用的铅酸电池

电路板

正极线腐蚀了

电路板背面

4056小板尝试安放位置

开孔

铜丝绑定

同时502胶合

拆下DC插座后正极引脚弯折

焊回DC插座后正极引脚飞线到4056充电输入端

装好锂电池正常工作

原机线通过DC插座充电电流0.46A左右

而通过4056小板的Micro USB口充电电流可达0.76A左右

网友A:
我都是用热熔胶,楼主的固定方法真独特

网友:
换换更健康

网友B:
这个还代购呀,哦,当时是高端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代购呀,哦,当时是高端产品。

当时价格是5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热熔胶,楼主的固定方法真独特

担心脱落,稳固可靠才放心。

网友:
4、5年前的产品了,看上去似乎没有衰减,一直在低亮度工作?更换新电池应该功率会更强劲

网友:
这样搞,充电的时候要用台灯就得放倒了

网友:
给孩子的要好,尤其眼睛

网友:
4056的用途真是广泛~

网友:
铅酸换锂电,重量减轻可能需要加配重来稳定重心,另外我想问问纯棉国民桌布在哪买的……

网友:
铅酸电池用不住,换锂电池供电耐用多了。

网友:
铅酸的改锂电是大道呀!
木牙膏了

网友:
加个配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