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一张图,大家指教一下路由器的天线类型

楼主(2019-05-26):
       从TP的企业级路由器拆下来的天线,不知道哪个是2.4G 哪个是5.8G的天线了。外置的天线改内置,这个路由还带AC控制器功能,挺好用的。

网友:
上面的是5g,下面的是2.4g,貌似如此

网友A:
2.4G的天线,其走线都会弯弯曲曲扭扭折折,一般螺旋状,z字型分布
5G天线一般走线都是很简单,一般要么分叉很多,要么就是一大块山坡型的铜片
所以这么看来,上面的是2.4,下面的是5

网友:
按颜色分黑的是5g,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的天线,其走线都会弯弯曲曲扭扭折折,一般螺旋状,z字型分布
5G天线一般走线都是很简单,一般要么分叉 ...

我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不敢确定,所以上来请坛友指教一下。

网友:
上面都是2.4G

楼主:
????为什么?我拆下来的可是双频的啊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上面的是2.4,下面的是5。但是也不是一定就是这样,上面的临时作为5用也不是不可以的。天线只是启到信号增强的作用,长时间强迫症使用,还是上面2.4下面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上面的是2.4,下面的是5。但是也不是一定就是这样,上面的临时作为5用也不是不可以的。天线只 ...

我刚刚看了别人的拆机,上面的是2.4G,下面的是5G,但还是不明白你说的意思,频率不一样,天线的类型不也应该是不一样吗?怎么能代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看了别人的拆机,上面的是2.4G,下面的是5G,但还是不明白你说的意思,频率不一样,天线的类型不也 ...

简单要说的话,天线只要有就会有效果,只是大小的问题,所以只是临时用一下无所谓的。但是如果要达到理想的状态,就须要非常系统的知识与专业仪器才能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要说的话,天线只要有就会有效果,只是大小的问题,所以只是临时用一下无所谓的。但是如果要达到理想 ...

嗯嗯,感谢坛友解惑,有了初步的了解,其它的自行百度,谢谢。

网友:
频率越高天线会越短小!!

网友:
很明显 上面是2.4 下面是 5g,不要犹豫了,楼上的大仙们已经都届时过了

网友:
下面没见过实物,上面的我有几条也是路由拆的,2.4G

网友:
上面的是2.4G,下面的是5G.我拆过思科的就差不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拆下来的可是双频的啊

我是指 上面的那个是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