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随身小风扇

楼主(2019-05-26):
充电口松了。居然风扇按了不转。把充电口两边松动的锡焊上,风扇可以正常运转。

网友:
电路越来越简单了,就差没用黑胶水软封装绑定芯片,和有刷电机。充电升压二合一单芯片方案,好像有不少用在类似放大镜,垂直把手的充电风扇上,锂电池上面是一片小的单芯片一体板。

网友:
好像和我地摊买的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早晚铜箔都会掉,建议板子打孔,穿铜丝焊接就牢固了。

楼主:
去年12块钱包邮买的,一摔电机固定的断了,用ab胶固定住了。这是第二次修。还算静音。

网友:
这种4寸的有点大,不太好随身

网友(2020-07-21):
还是买共田风扇做工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