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拆修TL3845P开关电源

楼主(2019-05-26):
  检修一个采用TL3845P芯片的电源,发现第7脚电源脚是通过3个7.5K的电阻直接接的整流桥的交流端,这个就搞不懂了,电源脚应该接整流出来300伏直流电压啊,怎么接交流端呢 ?还有就是测量7脚是5V,8脚基准电压为0,没有3845芯片就临时换了个3842来试试,7脚电压还是5V,8脚没有输出。请问是怎么回事啊,启动电阻就是那3个7.5K的我都检查了是好的,估计设计的时候启动电压就是5V吧。

楼主:
没人大虾来指点下啊

网友A:
拆机版块一张高清图都没有,怎么说话呢

要判断3845的好坏,断开电源及输出脚,外加电源15v左右吧,看8脚有没5v,没有基本是就坏的. 确定了这个好坏才好看其他的
不能用3842代

网友:
7脚应该是从300V来的,一般都是150K电阻到7脚,你肯定看错了

网友:
启动电阻三个75K还差不多,三个7,5K的能用?3845启动电压12V,3842是17V,工作大于15V。

网友B:
接交流端启动是可以的,检查下外围电路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嘛,真的是经过3个7.5K  2瓦的电阻接的交流端  真的搞不懂  谢谢大家指点,这图上就是这样的,真的搞不懂。不知道为什么7脚是接的交流端,电压才5伏,但是那几个电阻真的是没有坏,是7.5K,我被弄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交流端启动是可以的,检查下外围电路

现在检测7 8脚电压都是5伏,其他都是零,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版块一张高清图都没有,怎么说话呢

要判断3845的好坏,断开电源及输出脚,外加电源15v左右吧,看8脚有没5v ...

现在是7脚跟8脚都是5伏,其他的都是零,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有过流3脚电压应该升高啊,现在3脚电压也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7脚跟8脚都是5伏,其他的都是零,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有过流3脚电压应该升高啊,现在3脚电压也为0 ...

这图怎么那么眼熟的?是明纬NES-200-12? 我修过两个
3845外接电源8脚有5v的话,基本是正常了(7脚5v的话就供电不足),看6脚输出那电阻,然后就是MOS管先测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检测7 8脚电压都是5伏,其他都是零,是怎么回事

8脚5v正常,7脚不应该只5v,换7脚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怎么那么眼熟的?是明纬NES-200-12? 我修过两个
3845外接电源8脚有5v的话,基本是正常了(7脚5v的话 ...

7脚的电容我都检查了 甚至拆了 测量都只有5伏,就是搞不懂  场效管正常的  这第一次遇到7脚电压偏低  但是电阻却正常还是接在交流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脚5v正常,7脚不应该只5v,换7脚的电容试试。

7脚的电容我拆了测量都是5伏 就算电容漏电也不是只有5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脚5v正常,7脚不应该只5v,换7脚的电容试试。

对,换7脚的电容试试,我前几天也是遇到同样问题,查到最后是7脚的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2020-06-07):
引用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嘛,真的是经过3个7.5K  2瓦的电阻接的交流端  真的搞不懂  谢谢大家指点,这图上就是这样的, ...

3个7.5k2w的电阻前还有一个15k5w的电阻,正常7脚电压是8.5v! 想知道推动两个场管的三贴片三极管型号?

网友C:
启动电阻断开另外接电源看(注意触电)

网友(2021-05-17):
引用 网友C:
启动电阻断开另外接电源看(注意触电)

虽然是老帖子了也想回复一下。通过你的描述反映了你对3845芯片的开关电路不是太懂。3845芯片的启动电压是8.5V,停止工作电压是7.6V。7脚电压为5V时3845不工作,8脚电压不可能是5V,如果是5V,说明芯片损坏了,或者7脚和8脚短接了。另外启动电压引入的问题:从交流段接入时是采用半波整流电路作为芯片的启动电压的,正半周输入,通过整流桥中的一个二极管整流,形成半波芯片供电电路。启动电阻正常不应该是7.5K,如果确定是,说明该供电电路还应用到其他电路中,这样可以提供较大的供电电流。如果芯片拆除还是5V,说明其他供电电路在用电,或者该路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虽然是老帖子,也回复一下吧。3845芯片的最低启动电压是8.5V,停止工作电压是7.6V。7脚如果是5V,8脚不应该有5V,如果有,就是芯片坏了,或者7、8脚粘连了。7脚供电采用的是半波整流供电,整流二极管是整流桥中的一个二极管。一般降压电阻为三个50K的0.25w电阻串联,如果是3w的7.5K电阻串联降压,说明该供电电路不仅仅给芯片供电,还可能给其他电路供电,供电电流大,所以电阻阻值小,功率大。更换芯片或者查7脚相连的其他用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