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摇头失控的艾美特遥控落地扇FS4086RI-W

楼主(2019-05-26):
拆修艾美特遥控风扇,天气热起来了,将去年收藏好的风扇拿去来结果装好试车发現摇头部分失控,只要通电就自动搖头无法停止,只好拆开修一修

一级能耗

铭牌

正面按钮及显示屏(就—个7段数码管和几个LED指示灯)

七片风叶

轴套是金属的

开拆

四颗固定罗丝二颗十字的二颗梅花的

主电机

摇头电机

好不容易才分开

臭氧发生器一直沒用过

开关电源板提供电路板的工作电压,以前拆的其它遙控扇都是工频变压器阵压的,用开关电源倒是第一次见

红框内的就是控制搖头电机的双向可控硅,只要通电就—直保持导通状态,估计是击穿了

从其它的遥控板拆一个下来

引脚短了接长换上,试车,恢复正常,还原收工交差

疑惑:在收藏时是经过试车功能全部正常,收入原包装箱过了—个冬天就坏了,真是怪事,高手解一下惑

END

网友:
上电瞬间挂了

网友A:
不用拆这么多,摇头电机后面电机罩拆下就可以测量和更换,,你这故障明显电路问题,直接找电路板就可以

网友B:
那个开关电源板电压给谁 就不清楚。应该不是供给主芯片的,这些全遥控扇电路都很成熟,都是用个头很大、1、2微法的高压电容组成阻容降压提供5伏控制电压。所以美的 的,用过头1、2年 那些电容必有坏的,自己换过就可以一直用下去了

网友:
擦的真干净~

楼主:
16年买的,才刚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这么多,摇头电机后面电机罩拆下就可以测量和更换,,你这故障明显电路问题,直接找电路板就可以 ...

是只拆电路板,但卡扣很紧要翻来复去的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开关电源板电压给谁 就不清楚。应该不是供给主芯片的,这些全遥控扇电路都很成熟,都是用个头很大、1、 ...

是不是给臭氧发生器用的,没有仔细看电路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16年出的还是铝壳电机不错了,矽钢片都很厚,我家也有个超过15年的艾美特落地扇,6档遥控的,噪音很小,之前坏过一次拆了看是阻容降压给板子供电的,坏了个稳压管换上去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年出的还是铝壳电机不错了,矽钢片都很厚,我家也有个超过15年的艾美特落地扇,6档遥控的,噪音很小,之 ...

就是声咅小才买它,我妹妹99年买了一台用了20年了現在还正常使用,声音特小

网友:
现在都开始用上了特殊螺丝,05年之前有不少电风扇,背后贴有元器件接线图。类似电脑风扇的7叶片是亮点,可以给汽车水冷排等风阻大的地方,提供足够风压,给人吹需要设计一种风量大的扇叶。

网友:
但叶片重量也大了,如果电机不好,很容易抱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只拆电路板,但卡扣很紧要翻来复去的碍事。

我15年买的一款也是艾美特7叶风扇,没有负离子功能,也没有这个小电源板

网友D:
那个小板子上没见到变压器,肯定不是5V电源。
给遥控部分供电的应该是耳中一个黄色的安规电容,一般是1uf。
另外一个安规电容+板子上一个大号可控硅+一个白色的可控硅光耦组成快慢档切换电路。这样就有快3档+慢3档总共6档风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小板子上没见到变压器,肯定不是5V电源。
给遥控部分供电的应该是耳中一个黄色的安规电容,一般是1uf。 ...

总共7档风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7档风速

仔细看了下,你这风扇电机是4速,主控板上对应调速的小可控硅也有4个,所以理论上应该最多可以做到4*2=8速。7速的话应该是舍弃了其中某个档位。不知道厂家怎么考虑的
我有个风扇是6速,就是刚才我说的3*2

网友E:
单独电源不错了
老爸那台艾美特就是阻容降压,去年不启动,老爸找维修的,起价100,结果给我说,叫他不忙,回去查,降压电容失容,换一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独电源不错了
老爸那台艾美特就是阻容降压,去年不启动,老爸找维修的,起价100,结果给我说,叫他不忙, ...

指望售后,那是送米

网友:
謝謝分享  艾美特,这个牌子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