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品牌锂电池

楼主(2019-05-26):
三年前五十多还是六十多淘来的伊拉克成色牧田起子带4a电池,一直在打自攻螺丝, 休息个多星期不用发觉没有力气转速变慢,拆开发现两组电池为0v,没办法,只有拆改为一并四串,原来担心供电不起,试机之后发觉没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品牌的电池,多少c放电,等电池不行了再换新的,

网友A:
能把残留的那点黑胶清除掉吗?太扎眼了,白白胖胖的多好看。
看这电池的风格应该不是原装的,随便一个国产大品牌都能完胜他吧。PY,不会是“便宜”的意思吧?

网友B:
干就完了 ,带电池盒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残留的那点黑胶清除掉吗?太扎眼了,白白胖胖的多好看。
看这电池的风格应该不是原装的,随便 ...

当然不是原装电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就完了 ,带电池盒不错

是 带8个电池的,成色差,能用还是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带8个电池的,成色差,能用还是值的

改成独立充,或者平衡充 ,寿命会长

网友:
橡胶皮都破了,索性就去掉算了。电池牌子不知道,应该不是什么正规品牌,PY,皮痒?

网友C:
还考虑什么电池干啥,国产有长江 力神之类,国外的有松下 三洋。追求性价比可以买特斯拉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考虑什么电池干啥,国产有长江 力神之类,国外的有松下 三洋。追求性价比可以买特斯拉拆机 ...

打算这电池不行之后换力力神10c的

网友:
三星20r的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