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正负向钳位电路无法理解

楼主(2019-05-26):
       二极管看似功能简单实则也有许多用法,其中让人无法理解的就是它的钳位原理(与限幅作用不同),百度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让人可以通透理解的原理解释,正、负钳位的原理到底如何理解,请电路高手解释一下它的整个钳位原理,如何抬高和拉低波形的?谢谢。

网友:
和限幅一个道理,至于正负向只是输入信号平均值相对与地的电位差而已。

网友A:
图1中输出电压最低点只能比地电位低0.7v,也就是二极管压降,再低二极管就会导通来钳制它,因为它输出还是正弦波,所以就相当于向上移动,使最低点电压为-0.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中输出电压最低点只能比地电位低0.7v,也就是二极管压降,再低二极管就会导通来钳制它,因为它输出还是 ...

谢谢师傅,稍微明白了一点

网友B:
钳位就是控制 波形的峰值 使其固定在一个较安全的电平 避免因峰值过高损坏电路或芯片 亦可作为信号适配作用 比如信号分离
钳位 其实就是靠其导通压降 来将过高的电压拉低并保持在压降
如图一 当正弦波负半周信号到来时 二极管导通  使超过导通压降的部分保持在恒定值(就是管压降) 直到电压下降 二极管截止 停止钳位 电压上升 二极管导通 开始钳位 如此反复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 然后用示波器看 很明显的 波形之所以会平移 就在于电容的储能作用
https://www.dgzj.com/dianzi/94324.html 刚给你找了个电子基础教学文章 还不明白就看这个网址 里面讲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位就是控制 波形的峰值 使其固定在一个较安全的电平 避免因峰值过高损坏电路或芯片 亦可作为信号适配作用 ...

谢谢师傅的解释

网友:
楼主所配的波形图太不直观了,所以难以理解。

网友:
正向导通时看成0.7伏稳压管即可实用时常串联降压0.7n

网友:
第二图的电解极性应该是画反了

网友C:
看看这样解释得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样解释得通不?

谢谢师傅指点,我仔细推敲推敲再请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样解释得通不?

理解这个电路的关键在于把电容器理解为一个0.7v电源。图2电解极性确实是画反了。电容的时间常数远大于信号周期,可以认为电容两端始终有0.7v左右的电压。二极管的限幅作用,使得电容被充电的电压只有0.7v。这个电路要正常工作,对输入电压幅度是有要求的,要保证电容能被充到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