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不幸福的灯

楼主(2019-05-26):
前几天入手的两个永诺闪光灯,467完美使用,565有点状况,

左边的是今天的主角,右边的能用就不霍霍了,毕竟技术不够好的再拆坏就哭了。

万恶的快递公司把565的红外测距灯罩磕坏了,顺便说一下老黑的快递包真的需要填充一些海绵了

电池舱盖设计的比467好多了(467忘拍对比图了),却被碱性电池漏液腐蚀的一塌糊涂用砂纸打磨后每个弹片阻值达到0.5欧

舱内弹片有轻微漏液痕迹

尼康卡座也被腐蚀,金属座莫得办法凑合用 ,探针拆出来擦拭过后恢复闪亮亮(拆针的时候没敢拍图片怕丢一个)

屁股用四个螺丝固定,拆开后8P口连接底座 4P口连接红外测距,中间那个3P线是外接供电

低压TTL触发+只有开机会响的蜂鸣器

红外测距板子,这个类似铁片的东西下边应该还有东西,点胶了,拆开不好复原就不拆了

一共三块板围绕电池盒组成控制控制电路,黑红输出到主电容,白蓝组成信号线,都进行了点胶处理防止受潮引弧,毕竟300伏电压

高压输出板两颗贴片电容触摸后精神抖擞,判定板子没有太多故障。此面元件比较整洁

板子背面简单,可见高压输出正极有贴片保险,其他我就不懂了....

供电板,此面有补焊,补焊后也没有进行清洁

电池盒外围没有电池漏液痕迹,安心许多

主控芯片做过打磨,

测试触发几十年没有更变过的弹片触发键(莫非是高压触发?),控制按键是本人不喜欢这种金属弹片的按键,按着费力

270旋转轴,所有转轴都用了特别粘的润滑剂,洗都不好洗掉

主电容肯定会放在中轴里,此处注意红线不要碰到黑线,瞬间清醒术

330V  1400UF个头不小,容量不大,释放速度却很快,电容下边有空心电感 起到什么作用不知道...

楼主:
楼主的二楼持续为您更新

灯头两个螺丝加4和固定卡片

两个菲林镜片用于柔和光线

90度转轴哒哒响的小弹片浓重的润滑剂

灯管一端已经糊了,铝制反光杯有许多凸起,为了更好的触发灯管设定的么?

这个行进电机精密度尚可

此处拆解完成,懂的少所以内容少一些,如有错误请谅解。

网友:
我也拆过  拆开就没装上 中间弯曲排线是硬伤 哎

楼主:
没有合法的文件上传是什么意思那.
灯头的拆解不能上传.

网友A:
发现老黑偏心啊,在他那买了多年了,结果这次翻车了,看他的图有9新,结果到手两个都是外壳胶化了,粘手。而且图是YN460,结果发来的是YN462,可是老黑也没说明有多种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老黑偏心啊,在他那买了多年了,结果这次翻车了,看他的图有9新,结果到手两个都是外壳胶化了,粘手。 ...

图上是600EX+467发给我的是565+467

565是15年产的  467是11年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