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万用宝锯片有点贵,买到便宜的了

楼主(2019-05-26):
咸鱼上买的,发现比一般的便宜,拍完才发现接口不对,不过这不是问题,到手就让它兼容,本来刚开始想的是把那个接口拆下来,然后焊在新的上面,结果我发现,其实只要锯一个十字就行了,哈哈哈

网友A:
万用宝这工具好用么....一直想买......介绍一下下么....

网友:
几块钱包邮啊 ,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B:
同问:万用宝这工具好用么....一直想买......介绍一下下么...

网友C:
正需要  是哪家 我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需要  是哪家 我看看去

闲鱼买的,看卖家只卖了两套

网友D:
不是快拆的,没兴趣,不方便。

楼主:
还有个小技巧,旧的锯片把头子锯掉接口部分留下,把新的焊上去也是一样,那种直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宝这工具好用么....一直想买......介绍一下下么....

不知道好不好用,反正有一个在手,总有机会用的上,工具用上了,就值了,我开店,做门窗铁艺焊接活的

网友E:
楼主用的是starlock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快拆的,没兴趣,不方便。

切个缺口就变快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是starlock接口的?

里奇的换头万用宝

网友:
这个不是starlock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宝这工具好用么....一直想买......介绍一下下么....

干啥啥都行,。干啥啥都不精

网友(2020-08-04):
这个要看孔型的!不然切的时候 容易晃动!!  我这边就卖常规的就几块钱一片

网友:
万用宝 还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万用宝这工具好用么....一直想买......介绍一下下么...

干轻活是神器,重活的话就是鸡肋了

网友:
威克士也不贵呀

网友:
耗材太贵,我扔一边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