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西数WD3200AAJS 320G机械硬盘 拆解

楼主(2019-05-26):
这货是从旧电脑拆下来,红块一堆 而且很分散,简单的屏蔽柱面已经没有意义了,这里就物尽其用吧,拆给大家看看。

今天的猪脚,来 先来张合影:硬盘,22合一,美工刀和一把镊子(镊子呢?快来啊,算了不等它了)

型号:WD3200AAJS  320G这个就不多说了

来一张背面

拿出手术工具,先从背面开始

干干净净

好,这是拆下的电路板,总共3个芯片:
M家的主控,型号:88i9045-TF
三丧家的缓存:K4H641638N-LCCC 16M
QFP64封装的:L7251 3.1 电机驱动芯片

正面,贴纸下藏了一颗,这里用美工刀慢慢的

再用22合一拧开,接着拆掉外围6颗螺丝

拆开后

先拆磁头的导磁盖板

看到了线圈,接下来拆磁头信号接触接头的螺丝,然后抽掉线圈上方的插销

拿出磁头

看看侧面,很精密

下面来拆盘片,镊子固定,上22合一,一共6颗螺丝

镊子拿下

准备起,1.2.3 停! 复位保护卡还没取

再接下来拆磁头归位的保护卡,据说玩意这是当年硬盘的一场革命

镊子取下

固定圈托底,将硬盘倒置,欧也!
真的是比镜子还亮。。

看看空荡荡的房子,行 收拾家伙撤退!

网友:
这是要改电磨吗  还是为了拆吸铁石

网友:
看着还挺新吗,网上找个驱动,做电磨吧!

网友A:
手上的硬盘用了三五年的全挂了,基本都不认盘。我一直好奇是怎么坏的,拆开看盘面也没什么明显物理损伤。再说就算盘面有损伤,电路板没坏应该也能认盘吧?网上也没什么靠谱的说法,看来这是厂商的商业秘密?

网友:
坏块太难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上的硬盘用了三五年的全挂了,基本都不认盘。我一直好奇是怎么坏的,拆开看盘面也没什么明显物理损伤。再 ...

因为固件是存在盘片上的,有损坏就不认了,重新屏闭固件区坏道,重写固件,再全盘扫描屏闭坏道,一只硬盘就复活了,西数的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固件是存在盘片上的,有损坏就不认了,重新屏闭固件区坏道,重写固件,再全盘扫描屏闭坏道,一只硬盘 ...

固件损坏这理论完全不能认同。我这么多U盘至今都没用坏过一个,硬盘的ROM只读不写能用坏?再说硬盘的ROM能坏,那主板的ROM也同样能坏才对,事实上除非刷BIOS刷坏外,基本没有几块主板是ROM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