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解 NES + Genesis + SNES 美版 FC MD SFC 三合一 游戏机 拆机

楼主(2019-05-26):
上回拆解了一个 AV 版的 NES SNES 二合一 tid=40180
一个 HDMI 版本的 FC SFC 二合一 tid=40205
一个 HDMI 版本的 FC MD 二合一 tid=40240
这次是 AV 接口的 NES Genesis SNES 三合一,效果不错。可能厂家是一样的。
这机器应该都是二手了。网上有视频和图片,好像和我的这个不一样。
他们的 没有 2.4G 的标志。无线手柄是红外的。必须对着主机。
我这个是 有 2.4G 的。没有方向性。
淘宝有 199 的。但是闲鱼上出现过 150 的价格。
没有 HDMI 接口是他的最大的遗憾。其他的都不错。可以接 美版 NES 手柄 MD 手柄 SFC SNES 手柄。
没有这些手柄,就用无线的,

看老外的开箱视频。发现他们的没有 2.4G,三个机型选择 有四档可选。第四档无效。
我的这个机器,只有 三档。没有第四档。

贴吧有人发过一个三合一的电路板,好像不是这种的。他的电路板只能前面接手柄,左右没有。

主机 无线手柄两个都一样
自己找的 FC 转 NES ,其实这种转接,只能接电路板,不能带外壳。

背面

各种手柄各种卡,可惜我没有 NES 手柄。
注意,这次的图,FC卡带用上了高端的转接卡。

SFC SNES 手柄接口
中间本来是红外接收,但是 2.4G 更好。

NES 手柄,美版的。

MD 手柄

AV S-VIDEO 接口 O/J 切换开关。

开拆。
注意 上盖有 两处接线。

先拆掉 指示灯。

打开了。

上壳

主板

右边的MD手柄接口,5个黑豆,可能是无线的芯片。

左边的 NES 手柄接口

主板

输出接口 同时也是 NES FC 主板。

MD 主板
常见的 TCT-6801

SFC SNES 主板
TCT 三连,让我想起了 芝加哥三连(医院、烈焰、警署,后来又多了一个 正义)。
TCT系列的CPU PPU。
兼容性还是不错的。
但是网络上,很少有人提。请问各位。谁知道这个 SFC TCT 电路是哪位大神设计的。
975 976 978 请问 977 干嘛去了?难道是暗示缺少正义?

看到 SFC 手柄接口中间的三个焊点了吗,就是过去的机器的 红外接收头。

TCT-975,为什么是两个晶振。

TCT-978

TCT-976

电路板背面

右边的 MD 接口背面

左边的 NES 接口背面

输出接口 同时也是 NES FC 主板。常见的黑豆芯片。

MD SNES SFC 主板背面。

下壳

总结:样子奇特。功能实用。
手柄奇特。如果能 提供 两个类型手柄的接口,就完善了。

但是 既然 二合一了,为啥不 三合一呢。
AV 版的 三合一,网上已经有好几个版本了。HDMI 的还没见到。
但是 我还见过 飞豪出的 C27 的 介绍。居然是 FC SFC MD GB 四合一的。
可惜 非常的贵。而且不是 HDMI 的。

想起了,有一个老外 评价 三合一 主机。
说。将来还会有  四合一 五合一 六合一。
结果 RetroN5 Retro Freak 出来了。他们是 安卓模拟器。所以。大家不要买啊。

贴吧找来的 旧版的图

补充内容 (2019-6-28 09:37):
这个机器的 L R 声道 虽然 不是 简单的互联 但是 MD 部分 并没有使用 立体声。而是 混合声道。
TCT6801 坐下脚 左边 从下往上 第 3 4 5 6 其中 3 和 5 就是。

补充内容 (2019-6-28 09:41):
其中 3 和 5 就是 R L 或 L R, 4 和6 应该是 接地。 3 和 4 , 5 和 6  之间 应该有 电容 和 电阻 或 二极管 做保护。

补充内容 (2019-7-10 09:56):
sfc 立体声效果弱。用 梦幻模拟战的 加载进度界面 输入 左 右 选择 A ,选择 音效,里头有很多 左 右的。都是 一边的比另一边音量高。这机器高一点点

补充内容 (2019-7-15 04:43):
这个机器的 L R 声道 虽然 不是 简单的互联 但是 MD 部分 并没有使用 立体声。而是 混合声道。
TCT6801 左下脚 左边 从下往上 第 3 4 5 6 其中 3 和 5 就是。

补充内容 (2019-7-15 04:44):
其中 3 和 5 就是 R L 或 L R, 4 和6 应该是 接地。 3 和 4 , 5 和 6  之间 应该有 电容 和 电阻 做保护。

楼主:
另一个不知道外形的 三合一 电路板
看上去左右不像有接口的样子。

也是 TCT 三连的 SFC

TCT-6801 的 MD

接口顺序不一样。也是 黑豆的 FC

补充内容 (2019-6-28 09:35):
这个机器的 L R 声道 虽然 不是 简单的互联 但是 MD 部分 并没有使用 立体声。而是 混合声道。
TCT6801 坐下脚 左边 从下往上 第 3 4 5 6 其中 3 和 5 就是。

补充内容 (2019-6-28 09:42):
其中 3 和 5 就是 R L 或 L R, 4 和6 应该是 接地。 3 和 4 , 5 和 6  之间 应该有 电容 和 电阻 或 二极管 做保护。

补充内容 (2019-7-15 04:42):
上面的补充内容,写错地方了,是指主楼的 RETRON3。本楼的机器是 立体声的。虽然也没有使用 3 和 5。可能接法不一样。

网友:
看做工,真不如买个psp装模拟器玩

网友(2019-07-04):
硬生生就是三个主机合在一起。厉害

楼主:
这是 支持 立体声的

SUPA RETRON TRIC 3
和网上的电路不太一样。
但是 功能是一模一样的。样子也是一样的。

二手的 成色不好。为了能插我的 SFC UFO PRO 8 ,稍微扩大了一下 卡槽壳子。

各种手柄接口
第一个 选择 开关 特别有意思,选择左边,就可以用 SFC 手柄 操作 MD。
对 MD 来说 还支持 4 个区域。
问题是 机器上美版的。只有 NTSC 制式,有一个游戏 机械战警对终结者 RoboCop versus The Terminator 无法运行。
这个游戏,不检查机器区域,检查 视频频率 50Hz 的 才能运行 NTSC PAL60 都不行。

成色不好,挡板没有。

背面接口
据说 NES FC 不支持 S 端子
注意电源是 和 普通游戏机正负相反。
千万不要插错了。

为了 解决 电源 插错问题。
我做了如下修改。

背面 两个螺丝有垫片。

主板

接口,注意电源是 和 普通游戏机正负相反。
千万不要插错了。
晶振是 FC NTSC 的 他右边的 大锡块,就是选择了 NTSC 60Hz 的意思。

SFC MD 主板 其实是 两个板子。

SFC 左边的芯片,这个芯片 有些版本的机器上 支持 RGBS 输出。

支持 RGBS 的 芯片。感觉是 互相 兼容的。

TCT 975 076 978 三连
TCT-976

TCT-978

TCT-975

关于立体声的 信息

MD 主板

清理掉 热熔胶 就能看到 立体声 接出来了。

我是闲鱼 150 收的 成色不好。

后来看到 闲鱼有 288 全新的,样子一样。不知道 是不是立体声。
主要是与挡板有包装。

网友A(2020-07-18):
就是没高清HDMI接口不方便了,其他完美了

网友:
成本太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高清HDMI接口不方便了,其他完美了

这个不完美,HYPERKIN 的 RETRON3 HD ,MD SFC 支持立体声,支持 N P 切换,这次 HDMI。

网友(2022-04-18):
当年要是这机器在手里有一台,那不得被学校小混混欺负死。。。。

网友(2023-06-30):
目前黄鱼有卖,就是没有全新的

网友:
哪里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