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半桶水师傅修电子秤,

楼主(2019-05-26):
隔壁老钟家的电子秤坏了,拿来我看看。
像我这种换件师傅,他们平时有啥事都先拿来我看看,搞不定再找专业师傅修。(我是属于不收费的那种师傅,前提是修坏了别找我。)

这个电子秤的问题是跳称,一直不停的跳,拆开看看再说。

发现是一个5k电阻锈断了,找不到这种零件,上次买的贴片电阻包可以派上用场了。

找了两个插脚,焊接上5k电阻。

最后装机测试。挺准的。算是完美修复。

网友:
断的脚还长, 刮新下,  接起来 一样能行.

网友:
大国工匠精神

网友:
修好又是一条好汉 。

网友:
锈蚀严重,不处理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修好之后 一斤少二两

网友:
焊得蛮有意思的!

网友:
断开的引脚根部,刮去柒皮,焊住就好了,不用换。

网友:
还是去买个新板子吧,稳定!

网友:
高级的维修工啊

网友:
贴片焊的不错,一般人还真焊不好

网友:
成色虽不至于伊拉克,但也近乎委内瑞拉

网友:
又露了一手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喷一点WD40在板上

网友A:
这样一抖会断,不可靠。贴板放再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一抖会断,不可靠。贴板放再热熔胶。

绝对没那么脆弱。电子秤一般放在桌上称东西,抖啥抖。

网友(2020-07-21):
这种修理不靠谱的,老大还是老实去买个新板子吧,安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