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2258xt支持B05A的固件

楼主(2019-05-26):
各位大佬,小弟求2258xt支持B05A的固件,网上找到个P1116A的,开好以后跑了40G就掉了求各位大佬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早期不是有人分享经验说了吗,用Q816A,Flash Clock选择100M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期不是有人分享经验说了吗,用Q816A,Flash Clock选择100MHz

估计你没有试过,那个人也没有开过。看到设置页面有Micron,128Gbit,MT29F128G08EBCDB(B05A)(SM2258XT)以为就能开卡。就没注意到MT29F128G08EBCDB(B05A)的ID不止一个。开卡软件里面支持的ID=2C,84,D8,32,A1,00。要开卡的是ID=2C,84,58,32,A1,00。点击AUTO直接不识别,强开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没有试过,那个人也没有开过。看到设置页面有Micron,128Gbit,MT29F128G08EBCDB(B05A)(SM2258XT)以 ...

https://www.usbdev.ru/f/index.php?topic=2420.msg14818#msg14818

这里人家说得就是你要开的ID呢。论坛里面也有人成功开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8236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usbdev.ru/f/index.php?topic=2420.msg14818#msg14818

这里人家说得就是你要开的ID呢。论坛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8236把网页看全。这家就是会掉盘的开卡软件。

楼主:
Q816A开不了 AUTO以后就不识别了,P1116A开了以后固定40G以后掉盘

网友C:
SM2258XT_B05A_PKGQ1103A_FWQ1103A0        这个版本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2258XT_B05A_PKGQ1103A_FWQ1103A0        这个版本可以。

大佬有吗,分享一下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2258XT_B05A_PKGQ1103A_FWQ1103A0        这个版本可以。

分享一下啊

网友(2020-06-01):
我手里也有这样的坏盘,想问问 MT29F128G08EBCDB(B05A  多大的容量的啊 ??

网友D:
SM2258XT_B05A_PKGQ1103A_FWQ1103A0

网友(2020-09-28):
引用 网友D:
SM2258XT_B05A_PKGQ1103A_FWQ1103A0

这个是正确的,我的120G金泰克开卡成功,最终容量111G

网友:
不知道行不行,下载试试

网友:
我也想下载试试 但是没有MB

网友E(2021-06-19):
引用 网友D:
SM2258XT_B05A_PKGQ1103A_FWQ1103A0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为什么开卡成功后分不了区,分区就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开卡成功后分不了区,分区就卡死

降低FLASH CLOCK到100MHZ或者150MHZ /再降低开卡容量

网友(2022-09-29):
1103A下载后,打开的软件怎么是1102A的啊?B05开卡显示红色字体,跑了3秒后,显示不支持?有没有大佬能解惑。台电120g(SD120GBS500),主控是:SM2258XT G AB NIGX83.00 TW  40。芯片颗粒上的编码是:29F0T2ANCTH2  173427。最好能告诉我我这个型号的适用那个开卡工具。我是个小白,进论坛看了两天,还是有点懵懵懂懂,请大神赐教

网友:
金泰克S320 128G

网友:
金泰克 S320 128G
SM2258XT+MT29F128G08EBCDB(B05A)
开卡成功

网友(2022-11-03):
使用这个开卡后,就显示这样,不能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