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安卓系统点击穿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5-26):
经常网上看到这个词,但是并不明白什么含义

网友A:
简单来说,两个app的画面重叠一起,点最上面那个app的时候,下面那个app也会被点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两个app的画面重叠一起,点最上面那个app的时候,下面那个app也会被点到。 ...

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处吗?

有点用,不过感觉很鸡肋,比如看小说时不用切换APP就可以操作另一个APP,但是实际用起来蛋疼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