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全汉 黑骑士RA450 450W 80Plus认证银牌电源

楼主(2019-05-26):
这个电源是我玩"捡垃圾"的时候85自提收的,上一任用了2年多,在我这大概半年左右,
最离谱的事是用了这么久,这玩意其实还在保修期内的
前不久换了一个1250W的“矿龙”,这个全汉的电源也自然淘汰下来了。
淘汰下来的话,拆开看看顺便清理下灰尘啰(实际上灰尘并不多)

这款电源京东上还有卖的,319元,但这个价格并不划算
首先它只有银牌认证,而且这个价位的有的已经获得了金牌认证,还有模组线了
它都没有,其次是用料做工上也差距不小。内部元器件缩水其实还挺大的,但缩水归缩水
只要不超频,全汉的这稳定性倒是还可以

这就是今天的主角了,成色其实还挺新的

线材做工还是比较好的,线组也全
但线本身比较粗比较硬,如果要走背线,这种线绝对让装机的人头疼

这里其实是有个防拆贴的,你懂的

风扇是悦轮D12SM-12 12V 0.3A的

内部的话就是这样,前面空一大截,后面倒是密密麻麻的
看起来跟山寨货没区别。

侧面的小板,字太小了拍不清楚

这些绿色的电容都是台湾TEAPO智宝的

线材尾部都没有热缩管

全汉自家的变压器

主电容是日本化工的420V 270UF

看起来很干净,实际上还是有点脏的

管子脚下面都是灰

中间那块独立的小板

这里包着电感

看来黑骑士系列都是通用这一块板的,而我的这个是功率最小的那个

背面

插口和开关那

全部清理干净之后

开头说了,里面空空的像山寨货,但换个角度拍
那种感觉又不同了

板子是刷干净了

但外壳、风扇我用湿布都擦了一遍,
还在晒太阳,全部干了再装回去 继续放着,
下次再玩捡垃圾还可以用的到

网友A:
整流散热片那么小,难道用的同步整流?否则发热不至于这么有信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散热片那么小,难道用的同步整流?否则发热不至于这么有信心啊。

好像背面的mos就是同步整流的

网友:
全汉自有的单管有源钳位+同步整流方案

网友:
赶脚想山上的........................

网友:
这个真干净,没怎么灰尘

网友:
没记错的话这个RS系列是有源钳位里面用料最低端的,好像波纹有超标项。相比之下AU和AS要好一点,有源钳位这架构优点就是效率高。

网友B:
这个12v波纹大一点,但是不超标,2012年我买了个,应该是第一批550w399元,赠的无线鼠标,用到现在一直不错,gtx460+i5 2500+6块机械盘,550的主电容 也是 270微法的~太小气了

网友C:
电源不错!
看来,老王家里的货出完了,
所以在坛子里现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不错!
看来,老王家里的货出完了,
所以在坛子里现身~~

我估计你认错人了,我是捡垃圾的那个老王,
不是交易区卖东西的那个老王哦,底部的签名有写

网友D:
这是不是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不是虚焊了

那个地方是插线的空线孔,这个板其实是通用的,而我这个电源功率低,很多线孔都没有线。回流焊的时候,空的地方就会有一层浮锡在上面。
类似的地方有4处,虽然正常使用操作不会掉,但还是怕掉出来,清理的时候我都捅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12v波纹大一点,但是不超标,2012年我买了个,应该是第一批550w399元,赠的无线鼠标,用到现在一直不错 ...

全汉很多电源都是踩线及格的,卡吧有大佬测过。基本上超频是不用想了,负载一高,波纹、电压保持时间那些都要比同价位的差。配机的时候,挑个大功率,留点余量给它。就这么正常用倒是还挺耐用的,发热量很低,又安静。
我这个电容貌似也缩水了不少,比板子上的丝印小了一圈,都没被电容盖满。可能全汉认为450W的配420V 270uF的日系电容都够用了吧,一点余量也没多留。隔壁台达、建兴还知道用450V 390uF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汉很多电源都是踩线及格的,卡吧有大佬测过。基本上超频是不用想了,负载一高,波纹、电压保持时间那些 ...

我的550瓦 也用的270uF的~~~~第一版就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你认错人了,我是捡垃圾的那个老王,
不是交易区卖东西的那个老王哦,底部的签名有写 ...

无妨我们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地方是插线的空线孔,这个板其实是通用的,而我这个电源功率低,很多线孔都没有线。回流焊的时候,空 ...

哦 原来是空的

网友:
看做工用料也就值百十元,也没看到PFC线圈,难道是主动式的不知道怎么卖那么贵

网友(2019-07-29):
这是全汉有源箝位拓扑的电源。效率极高。 寿命极长。 不过要是把后级的至宝电容全换成日化电容 波纹就好多了。 这个电源给二奶机不要太好,比长城巨龙好用。

网友:
长城巨龙1250W在哪家买的,效果怎么样,带了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