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新手上路更换荣耀9i总成

楼主(2019-05-26):
  老爸的手机摔坏了,具体症状为屏幕无法显示也不能操作,但可以正常进入系统而且屏幕还能亮。本来想着先通过电脑转移数据,但是连接到电脑上发现不能识别,可能是因为没有打开USB调试。接着尝试进入rec和fastboot看看有没有可能打开USB调试,结果也没找到;然后查到了adb指令,说是可以模拟触摸屏幕操作,但是难度太大,遂放弃。至此只能靠更换总成,直接修复手机。
  虽然没拆过手机,但是拆机的视频却看过不少。加热风枪软化胶水,吸盘器吸起外壳,小心指纹模块的PCB等等。可是前面的工具我都没有,有的是一颗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拿起刀片对着屏幕和后盖就是一通操作,结果还真的就开了。现在还有主板上的金属外壳不好乱拆,等我拆完了会补上哈哈。总成我是在某鱼买的一块拆机屏,更换过一次外屏,70+10,还没到。
  最后求助一下各位老哥,更换总成需要什么胶水,还有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谢谢各位。

网友A:
T8000之类的就行,没啥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000之类的就行,没啥特殊要求~

谢谢,已经下单了。

网友B:
还有B-7000胶水用的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B-7000胶水用的挺多。

谢谢解答

楼主:
  时隔几天,我又回来了。跌跌碰碰地终于把手机换好了,就说一说这几天拆装机的事吧。首先是总成,下单没看清楚颜色,原机是黑色的,总成是蓝色的框,顿时傻了眼。想了一下,丑就丑吧反正不是我用,大不了搞个黑色的壳套上去就行了呗,先测试一下有没有问题。然后是胶水,我买的是叫做GSE的针头胶水,感觉很难用,还是用送的双面胶好点。总的来说就是买东西要看清楚,想明白。

  那就开始说一下拆吧。请做好释放静电的措施,这应该没错吧,以防静电击穿某些零件,我是光着脚踩着地面操作的!准备的工具有一把刀片,带磁螺丝刀,吹头发的风筒,镊子,卡针,撬棒,还有一把买总成送的胶铲子。屏幕和后盖前几天已经拆下来了,就不说了。拆主板的时候先把SIM卡槽取下来,因为卡槽是和主板连接的,我差点就掰断了。接着就是断开电源排线,然后把屏幕,主板,同轴线,相机都断开。拆盖板螺丝最好区分好位置,可能螺丝型号会不一样。上下两块盖板都有卡扣固定,我是用刀片在塑料卡扣的一边撬开,顺便吐槽一下本地的维修店没把电源那一块盖板给装上,差评。盖板拆完把指纹模块断开就可以把主板卸下来了,如果有点紧就用撬棒撬一下,把有导热膏的一面向上放好。把话筒取下来后就可以拆电源和音量的按键了,用风筒对着触点吹大概一分钟,用手摸着有点烫就拿刀片小心地把触点挑起来,接着就是按键。这手机真的什么地方都贴双面胶,稳如泰山接下来就拆下半部分,断开副板排线取下震动单元,撬开盖板。用风筒加热一下副板,用撬棒轻轻的撬着副板加热效果不错。最后就是电池,用塑料铲子从缝比较大的一边下铲,用力尽量是推力不能撬,拆的时候还是怕怕的,怕它着火了电池拆下来会有点变形,拿个圆柱体碾一下就平了。拆完,总结就是一定要温柔,遇到难拆的地方先检查就对了。
  装的话就换一下顺序就行了,店家有帮贴好双面胶,装的时候看清楚别把什么东西压在板子下面就行了。最后打上胶水,盖上背板,我用书压着,等24小时胶水固化就可以宣告本次维修结束了。
  最后,实在不会排版,各位就将就着看吧。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对欢迎指出,希望可以帮到有需要的朋友,谢谢各位阅读。

网友:
b7000或者t7000都可以,贴上之后用橡皮筋固定一会儿。胶干得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