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福特嘉年华暗格加装QC3.0 USB快充+12V输出

楼主(2019-05-26):
相信很多嘉年华车主都知道中控台下方有个隐藏的暗格,
但这个暗格的盖子是扣死的,需要撬开,所以也有部分车主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个暗格,
热爱折腾的我,老早就把这个暗格利用起来了,把盖子的扣具切小一点,并且切成斜面的,这样用徒手都能轻易打开了,也能扣回去。

最近因为折腾了QC3.0快充,切下来的模块还有空闲的,就打算把它改装到车上去,
但是想来想去都觉得改到暗格面板上比较合适,内部也能放下电路板。

先来两张效果图

这是改造前

这是改造后

楼主(2022-03-15):
三年后再改造:近乎完美~福特嘉年华卡片口改USB充电口,更换"黄金"中控面板

楼主(2019-05-26):
拆下暗格面板(如图所示,中间的扣子已经被我改装过,可以轻松打开)

暗格比较深,比较合适藏私房钱

拆下面板,拿回家改造

这是之前DIY剩下的QC快充模块

测量USB头尺寸

给盖子定位开孔

充电钻打孔

四周围打孔(没错,盖板原来是银色的,被我改成了橙色)

开孔后给四周修饰平整

给USB口固定(开始打算用螺丝的,但是用螺丝的话又要打孔,所以就选择灌胶)

防止胶水弄的到处都是,先给周围贴上胶带

手上没有什么好胶,就用AB胶了,还好贴了胶带

撕掉胶带

其实前面也有贴胶带的,不然胶水会溅出来弄到油漆

焊接电源模块,由于暗格高度有限,模块不能直接和USB口焊接,因为开合时会产生弧度导致盖板不能盖上,只好用导线连接了

电源输入部分用插头连接(插头好像来自爱普生针式打印机),这样方便后期拆装

就这样焊接好接头

给插头焊接电源线(线材规格为18AWG)

既然都已经搞开头了,感觉只弄个USB有点单调,
于是就又开孔装个DC插座,用来做12V输出

一样贴胶带灌胶

焊接好导线

两个输出口就做好了,由于纯手工打造,只有电钻+刀片,所以是难看了点

先通电测试,给支持QC快充的移动电源充电,能去到9.1V 2.1A

对了,这个模块的芯片在QC快充模式下发热比较严重
由于是用在车上的,安全比较重要,还是给芯片加上铁块散热吧

套上热缩管,手上只剩下这个一小段了(其它地方就用胶布包好)

电源模块部分完成

楼主:
回到车上安装

由于要穿线,所以必须拆下中控和CD机

刚好暗格的上方就有个洞,不用另外打孔了

线从CD机后方传过去,然后从右侧穿到下面

打开副驾的饰板(空调滤网的位置)

线从这里过,穿到点烟口位置,用扎带绑好

还需要拆下档棍盖板 和 点烟口盖板

点烟口背面的连接线,
由于以前就加装了一个点烟口到别的地方,所以这里的线已经被我动过手脚了,那个USB口也是改装上去给CD机读取U盘的

车上安全要紧,建议大家改动线路最好用电烙铁焊接好,不要随便扭上去就算了,其实很多车辆自燃都是改装线路不规范造成的
由于插电不方便,所以我用的是12V车载电烙铁,发热很快(避免电瓶功率不够,建议在着车下进行)

线焊接好负极,并且包好

再焊接正极,并包好,

由于我是把电烙铁插在点烟口上取电的,而且还是给点烟口焊接导线,所以不能同时拔开正负极,不安全
接口一定要用绝缘胶带包好,不能马虎

线已经接好了,把所有盖板装回去

暗格也安装好了

测试一切正常,从此就不用插着点烟器的车充了

现在我的老车也有内置USB充电了,而且还是QC快充,还有5.5DC接口,方便接其它12V电器

就算加装了接口,但暗格的藏物品功能丝毫没有影响

效果非常满意,后续可能还会加装其它功能上去,比如灯光开关之类的

PS:改装有风险,一切后果自负。

最后放上一张屁股照,看看路上能不能遇上坛友了

网友A:
一看这颜色,女司机无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这颜色,女司机无疑

哈哈......橙色也分男女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看这颜色,女司机无疑

女司机就不会把钱放在那里了。男司机无疑,其实可以放点套套在那。以备不时之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女司机就不会把钱放在那里了。男司机无疑,其实可以放点套套在那。以备不时之需 ...

哈哈......藏钱也分男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这颜色,女司机无疑

还是个动手能力强悍的女司机

网友:
改了福克斯的cd?

网友:
又车还是蛮有研究的,知道那里可用,改的也不错。

网友C:
DC口 用圆形 带螺母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口 用圆形 带螺母的好些

开始是用圆形的,但凸出来好难看,而且插的也太紧,后来才改成了这种方形的

网友:
改得不错,舍得车子动刀子

网友D:
樓主V5,謝謝分享。
面板有點單薄,
插拔的時候可能有點搖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V5,謝謝分享。
面板有點單薄,
插拔的時候可能有點搖晃。

面板其实很厚的,开孔都很累

网友E:
测绘图纸,3D建模,然后再外发3D打印。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
改得不错,又得精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绘图纸,3D建模,然后再外发3D打印。这样就完美了

不实际,要是有这技术和设备,也不至于开这么便宜的车了

网友:
支持折腾,车上折腾一定要注意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