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趁老婆孩子不在家,偷闲做个QC3.0 诱骗器,记录DIY的过程

楼主(2019-05-26):
   前天逛坛子的时候,发下了坛友@aacyxjz的贴,链接.刚好自己手上也有QC3.0的降压模块,手痒痒决定自己也做个.

  首先看到制作简单,只需要8个元器件,对照下手头上现有的库存,发现7133没有,后面看到说AMS1117也可以,于是就动手就干.
  第一次发帖分享,还望各位轻拍.

1.原理图看了N遍,自己也画了好多遍,算是搞明白了.

2.原理图有了,没搞过热转印也不会AD,只能手刻啦(首刻处女作),只能手绘构思,画了5次终于搞定.
下图中未体现与D-相连到R2的开关,能力有限实在是构思不来,只能飞线啦.

3.第一次手刻,觉得方形比较好刻,使用美工刀大约半小时搞定.
->手刻前,模拟摆放了下元器件,防止手刻不能用.
->由于USB公头只有下面这种,USB尺寸难以和走线对应,只能将正极飞线了,下面红色的和黑色的为飞线.

4.开始测试,发现出来的为12V无法调节.
->检查了下发现是K3上面的两脚短路.当时K3的两脚没地方放,于是就在上面刻了个U型区域,忘了要分开.
->于是将K3上面的两脚分开,U型中间画条线即可,刻好后如下方框区域

5.发现可以诱骗了,但是诱骗出电压后输出无法连接,于是又加了个USB母头用于输出连接.
->不想线飞的太难看,把USb母头的负极与外壳连接,外壳然后与负极连接.
->正极接线无法避免,于是在输入的正极打个孔然后焊接USB母头,完美!!->必须加固,首先焊锡固定

->再用玻璃胶固定

->完成后正面图

6.测试如下,所有的测试装备展示,哈哈
->输入12.2V,最低可以调到3.53,睿登的USb测试仪电压小于3.6V直接黑屏了

->输入12.2V,最高可调到11.88V

->输入12.2V,不做调节,默认4.95V

总结:
以下两种方式可以快速激活9V和12V,方法如下
1.诱骗器接入电源后,按住K3不放,然后接通K1,输出12V后松开K3.
2.诱骗器接入电源后,按住k2和K3不放,然后接通K1,输出9V后松开K3.

最好感谢大家的耐心看完本人在mydigit首发处女帖,第一次就这样奉献了.

网友A:
打破灵回复,做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破灵回复,做的漂亮

第一次发贴,感谢帮顶。

网友B:
刻功不错,设计精巧。

网友C:
貌似看到了周老板的表头套件哈哈,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看到了周老板的表头套件哈哈,谢谢分享

哈哈,被我@来了么。前段时间刚好需研究电流表,逛坛子看到了,就在他那搞了个,用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刻功不错,设计精巧。

刻不来曲线,只能都刻直线啦。

网友D:
厉害了,这么点尺寸,我会切了自己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这么点尺寸,我会切了自己指头

不会玩转印啊,不然搞个复杂的,嘿嘿

网友E:
夫人回来就可以跟他嘚瑟嘚瑟!说不定会有意外惊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夫人回来就可以跟他嘚瑟嘚瑟!说不定会有意外惊喜的

回来了就搞不了了,一直不让搞,偷偷的弄的,小声点~嘘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夫人回来就可以跟他嘚瑟嘚瑟!说不定会有意外惊喜的

意外的惊喜·····可能是直接丢掉垃圾桶里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意外的惊喜·····可能是直接丢掉垃圾桶里  ··················

看来都是过来人啊,每天都是偷偷摸摸

网友G: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诱骗不是很灵敏  有时候灵  有时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诱骗不是很灵敏  有时候灵  有时候不行

和充电头有一定关系吧,我有个联想的快充头就无法以步进0.2V调节,但可以通过诱骗器激活9V和12V。

网友:
看看,,,,,紫薯补丁

网友H:
引用 楼主:
和充电头有一定关系吧,我有个联想的快充头就无法以步进0.2V调节,但可以通过诱骗器激活9V和12V。 ...

应该是按键有抖动,并联电容试试

网友I:
1117也能用吗,那等我试试看,之前用1117加可调电阻做的不行,我还以为三个1117都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按键有抖动,并联电容试试

并电容试了下,往上一调就重启,去掉电容后超过5.4V重启,往下调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1117也能用吗,那等我试试看,之前用1117加可调电阻做的不行,我还以为三个1117都是坏的 ...

我用的1117转5V的,没有3V3的AMS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