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 台式机开机 要过几分钟才开始自检是为啥

楼主(2019-05-26):
肯定排除是系统问题,因为还没到系统那步,症状就是按开机 或 使用中重启,需要过几分钟才开始自检,开机以后风扇转,开机按钮指示灯亮着,就是不自检(显示器和键盘灯都不亮)。。。奇怪的是一旦启动后,可以稳定用一整天重负载没试过,反正一般的办公上网一整天正常的很,温度也不高,所以这个和散热也无关。。。

出现了有一周多了吧,由于每天还能开机用,暂时在用着,待解决。。。

补充内容 (2019-5-29 17:50):
换过电源了,故障依旧,已排除电源问题,估计是主板挂了

网友:
可能大的是电源的电容失效

网友A:
换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
是不是硬盘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电源试试

买了,坐等收货

网友:
建议检查主板电容

网友:
主板电容、CPU散热、内存条插拔、主板电池、硬盘、增加外设等原因都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的处理方式,现进BIOS default一下,开机看问题是否依旧。把电脑上能拔掉的全部拔掉,就留下内存、电源、键盘、显卡、显示器,再开机看。如果故障依旧,把电源重新拔插,把内存、显卡都拔出来用酒精擦擦金手指,再插回去开机。不行的话,就是换内存、换显卡试试看了。最后一步再考虑主板的问题,因为主板问题,基本上这台电脑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