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MD2700X 原装散热器水泥硅脂

楼主(2019-05-26):
垃 圾散热器 把cpu直接拔出来了    最后把四边上的硅脂刮了 然后滴几滴 酒精  扭一扭才拿下来
  AMD原来是不是开水泥厂的   原装散热就用了3个月

楼主:
针脚弯2根 用镊子扳直了 还好没有坏   还是英特尔的好  针脚都在主板上

网友:
我拆之前都要先用吹风筒加热一下再拆,硅脂太稠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
对于AMD 这是日常操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脚弯2根 用镊子扳直了 还好没有坏   还是英特尔的好  针脚都在主板上

黑木耳也不靠谱的。

b85板上cpu针上有点点点硅脂,手贱纸巾擦。。。。然后上不了新买的魔改i7了,内存又换了另一位,换了两块独显都没亮,好在老U还是亮屏了,这回真老死菜扬了,可怜当年精选的小钢炮呀。。。。

yes感觉如果主板能加个箍上去就好啦,自己改又没立点。。。。希望zen2更给力

网友:
昨天给小奶升级,农企原厂硅脂我擦掉了

网友:
就乎吧, 用INTEL 就是了
简单 直接
效率高
特别是做活 商业和工业软件
游戏还好

网友(2019-06-28):
水泥才是好东西,你以为稀的好啊,信越比水泥还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