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终于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雷克沙3257ENLT双贴拆机主控板了........

楼主(2019-05-26):
     前几年买过2个雷克沙V10 16G、1个雷克沙S50 16G,都是慧荣3257ENLT的双贴主控板。2个主控板是一样的,Flash都是镁光大S AL片,而且都是单贴16G。量产发现Flash型号为:MT29F128G08CBCCB 1CE,MT29F128G08CBCAB 1CE,原来都是带DDR的啊,怪不得写速不快,读速基本上顶天了。这Flash放USB 2.0上浪费嘛,所以打算把它们拆到USB 3.0的板子上去。手头刚好有大树的3267AB、威刚的UV128-3261AB主控板,都支持的。

1、雷克沙S50拆Flash 到 大树的3267AB

雷克沙 S50  16G

大树的3267AB,焊接过程忽略。

2、雷克沙 V10 16G x2  移植 Flash 到 SM3261AB

雷克沙 V10 16G

UV128  的 3261AB主控板 + 16G x2 =32G

单贴 16G的测速

双贴32G的测速

总结:商家买了很多V10、S50 拆Flash做SSD去了,剩下一堆的SM3257ENLT主控板扔到网络上消化。顺便提一句,这个主控板的双贴有点鸡肋,双贴1CE有效果,双贴2CE基本上跟单贴2CE没什么区别,为啥,因为3257只支持2个CE同时跑(不知道专业术语,这么理解吧),虽然最高也支持4CE的Flash。

最后,顺便贴一个3257ENLT双贴主控板的跳线说明,方便新手用。

网友:
雷克沙优盘,前阵子固态贵的时候拆了做固态了。现在固态便宜了,倒过来拆固态做优盘。

网友:
同楼上。。。之前16贴这片片在2246EN上速度还是很可观的。、。、颗粒贵的那阵子

网友:
大师级
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双贴intel不成功了
跳线不对。。。。。。。。。。。。。

网友:
默认SB4都没有,可是我贴过好几个不同型号的东芝片,没补上SB4也可以啊

网友:
大神,我的雷克沙s75的u盘挂了,插上电脑没反应,指示灯像呼吸灯一样,还有救吗?主要是想能不能救回数据!!!

网友(2020-03-27):
多谢大神,条线后双贴量产终于成功了。

网友(2022-11-28):
非常感谢,原来是这样啊。。。看样子雷克沙公司还是有钱

网友A:
双贴2CE基本上跟单贴2CE没什么区别,为啥,因为3257只支持2个CE同时跑(不知道专业术语,这么理解吧),虽然最高也支持4CE的Flash。

主控最多支持2-way interleave3257配合某些制程的颗粒,例如L85C,只支持1-way,也就是一次只能操作一个CE,实测ENBA单贴MCMFP写入7M,拆了上3281了
不知道哪里还能淘到这个板子,大多数卖板子的商家都卖没了,现在能买到的3257只有通用板,没有G2的

网友(2024-04-16):
引用 网友A:
主控最多支持2-way interleave3257配合某些制程的颗粒,例如L85C,只支持1-way,也就是一次只能操 ...

3257是没有DDR支持吗,L74+3257开ForceDDR的话就会显示no DDR,3267则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