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电子表头换电池(补拍)

楼主(2019-05-26):
这个以前地摊买的,没有表带,其实就算有表带也会被我扔掉。当时没显示,拆开看电池是2025,手里没有2032也能勉强安进去,喜欢这种冷光背景灯,当个枕边闹钟不错,每天误差大概一秒什么水平?(与手机对比)。今天无聊再拆开看看补拍一下。

网友A:
看着背光好像是电致发光片的光,冷幽幽的。不刺眼,需要100来V25HZ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背光好像是电致发光片的光,冷幽幽的。不刺眼,需要100来V25HZ驱动

怎么驱动的不知道,确实是冷光片,以前用的三星手机就是这种,费电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驱动的不知道,确实是冷光片,以前用的三星手机就是这种,费电不? ...

它本身几乎不费电,但是升压看效率,手表里有俩电感,一个是喇叭,一个是升压给这玩意用

网友B:
传说中的EL背光?这个看着很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EL背光?这个看着很爽啊

以前老手机传呼机很多见,我的第一个手机三星A188就是这种,很喜欢这种冷光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本身几乎不费电,但是升压看效率,手表里有俩电感,一个是喇叭,一个是升压给这玩意用 ...

谢谢解惑,希望能省点电,虽然2032很多,但是也不爱换电池啊。

网友C:
还带背光,不错。表哥在吗?塑料表面多少目修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惑,希望能省点电,虽然2032很多,但是也不爱换电池啊。

记得在小煤窑那边混的时候,一位那边的坛友卖这种EL片片,弄了一百还是50张啊,真薄啊,长度宽度大概等效于1602的面积,我用个100K还是51K的电阻串上接220就蛮好的,当时冬天在自己用3块顶天立地的木工板拼的小房里边待着,多少比门市的屋里暖和好几度,就用这个晚上插在插座上照明,那绿油油的光朦朦胧胧的,不刺眼,挺舒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带背光,不错。表哥在吗?塑料表面多少目修复?

表哥表示这个需要拆了换蓝宝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在小煤窑那边混的时候,一位那边的坛友卖这种EL片片,弄了一百还是50张啊,真薄啊,长度宽度大概等效 ...

这个当照明有点太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当照明有点太暗了吧

亮了无聊的夜里更睡不着了,主要用它观察地涌夫人们是否跟我在床上一块滚。因为那里边绝对的黑啊,啥光都没有,很容易一觉干到中午11点了,所以有一点亮足矣,整个太空舱里边,绿油油的一点亮光,隐约可见,能保证准确的摸到悬空的床头开关而不是悬空的灯口或者插座啥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