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手机版怎样保存图片?

楼主(2019-05-26):
论坛改新版后,手机版有两点很麻烦,一是不能长按>后台打开,二是不能保存图片了。请教大神们,是我手机/浏览器的(安卓4.2/UC)问题还是新版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我测试安卓浏览器与苹果浏览器都可以长按图片来选择保存图片

网友:
安卓7+uc路过

网友A:
安卓4.4系统,VIA332浏览器,如果页面长按图片,调出菜单,
1.如果直接选 保存图片,会出现保存 frum.php(哪一幅图都是出这个),尝试保存,注意下载了的文件(frum.php)大小。
2.如果我们点选的是 查看图片 ,会出现原始大小的原图,这个时候再长按调出菜单,选保存图片,才会跳出文件名是图片格式的下载。如果与第一种操作比较一下,其实得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卓4.4系统,VIA332浏览器,如果页面长按图片,调出菜单,1.如果直接选 保存图片,会出现保存 frum.php( ...

我们比较一下另外一种方式,在图片上,单次点击,进入看图模式 页面,依次执行上两个步骤,你会发现结果差不多,得到的文件大小、和图片分辨率 会大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