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日立220V交流转36V直流转换器

楼主(2019-05-26):
以前看过很多改交流电的方案,说实话云里雾里。
这次日立(现在叫高壹)直接出了转换器,有点心动。。。
手里有台日立DS18DBSL,不知道能否用上?

网友:
关键图片看不见

网友A:
这样搞不如直接上220v的了

网友:
大功率开关电源+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搞不如直接上220v的了

220v哪有无刷呢

网友:
直接上220v

网友:
以前得伟24伏有同样的电源。

网友:
楼主我知道松下最早生产过这种工具,你想玩松下的12V工具带插交流220V,我可以告诉你。

网友B:
自己买个3000VA工频变压器加上个200A的整流桥,皮实耐用,唯一的缺点就是移动不方便!

网友C(2021-02-26):
引用 网友B:
自己买个3000VA工频变压器加上个200A的整流桥,皮实耐用,唯一的缺点就是移动不方便! ...

锂电工具放电电流高峰比价大,随便50A/100A,所以配合电源要求比较高,开关电源在锂电工具启动时就保护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工具放电电流高峰比价大,随便50A/100A,所以配合电源要求比较高,开关电源在锂电工具启动时就保护不 ...

串入电感可以解决启动保护问题 我也是闲鱼看见一个老哥做的带圆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锂电工具放电电流高峰比价大,随便50A/100A,所以配合电源要求比较高,开关电源在锂电工具启动时就保护不 ...

你想错了,里边塞几个高倍率小电池就行了。开关电源只需要满足普通电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想错了,里边塞几个高倍率小电池就行了。开关电源只需要满足普通电流就行了。 ...

这个方法还可以

网友(2024-10-11):
中兴可调电源2400(0~60v/0~50A)直接接正负极不知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