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尉悦"牌 48v锂电池充电器 型号WH-48V

楼主(2019-05-28):
最近有空就翻宝箱,又找出来一只充电器,"尉悦"牌 型号WH-48V

正面,只有一个指示灯, 看的有点眼熟

打开  果然很眼熟

跟前几天拆的那只一模一样的电路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31528&extra=

utc3842d

lm324n

400v 47uf电容

320uf低压滤波电容

pcb保险割断,

前几天淘宝买1安和3安保险,卖家说没有这两种规格,全给我发2安的,我同意了,结果回来是圆的,我拍的是方的,最后发红包退我钱了,这几个保险丝送我,计划要装的地方装不了,那就用在这类没空间限制的地方吧

强迫证看着47uf电容不爽,换个大的 120uf

高度刚好

原来输出线是剪掉的,找根品字电源线接上

接下来处理外壳破损 此处少了一个台阶,螺丝卡不住

此处裂了,502加塑料片搞定

外侧

剪一片塑料片贴到角上

压紧固化

钻孔 左边是修过的

看上去还行 装回搞定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充电器真多

网友A:
502粘这种塑料不结实吧

网友B:
螺丝孔那个可以再垫多一层塑料片,跟旁边的风扇卡槽高度一致就好了,因为另一边就是这么高的,刚好可以和面壳的塑料柱接触不留空隙。

网友C:
这玩意没有大电流的么?

网友D:
补塑料技术一流

网友E:
怎么又有充电器?一共有多少存货啊。。。。这种产品很多都是公模的,我有一个也是一毛一样,给老妈带回公司充你车去了。

网友F:
修好继续吃灰?

楼主:
多找大叔,混熟了会把好东西给你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粘这种塑料不结实吧

扣过了,没扣下来,反正塑料和塑料粘,大部分胶水都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孔那个可以再垫多一层塑料片,跟旁边的风扇卡槽高度一致就好了,因为另一边就是这么高的,刚好可以和面 ...

反正在里面,不影响,另外风扇原来就有704固定在外壳上,我装的时候也加了一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没有大电流的么?

我也纳闷,目前为止最大的都没到2安(实测),可能厂家是为了电池安全着想,大电流电池发热相对大,几十个电池绑在一块,还是有隐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塑料技术一流

钳工中级考过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又有充电器?一共有多少存货啊。。。。这种产品很多都是公模的,我有一个也是一毛一样,给老妈带回公司 ...

好像就这么多了,去年有个坛友说要研究充电器,然后我就从大叔那淘了几个,然后不知道是哪个坛友要,就自己留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好继续吃灰?

准备用起来,下个月的今天会有车了

网友G:
谢谢分享。。。。菜刀两边砍,不就是方的了吗?

网友:
3842+324,经典电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菜刀两边砍,不就是方的了吗?

砍哪?我没要方的啊

网友:
请问这类所谓锂电池充电器,内部跟铅酸电池的充电器不是一个德行吗
能用吗

网友:
温总的建议真是无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