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5000mAh超薄充电宝故障拆解

楼主(2019-05-26):
充电宝标的3.7v,充电四个灯都亮,拔了开机就是一个灯亮,接手机不输出电的。
拆了单独测量电池3.58v,充电测量电池还是3.58v,同时接手机和电源充电,可以充到手机,,测量电池电压还是3.58v,拔了电源还是不输出,充电板坏了?

网友A:
MPS的芯片,以前羽博早期的常用,后来羽博缩水变成线性充电加二极管升压芯片。我的小米1万,有个是MPS芯片出现烧焦气味,另一个德州仪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S的芯片,以前羽博早期的常用,后来羽博缩水变成线性充电加二极管升压芯片。我的小米1万,有个是MPS芯片 ...

新帖拆的小米一万,你看下一样不。

网友:
有两个同款 有点方。

网友:
同款,故障一样,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同款,故障也一样,无从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帖拆的小米一万,你看下一样不。

方案跟10400是一样的德州仪器加holtek单片机,5000的聚合物早期版本也是。后来不仅新批次小米1万,而且连5000也变成MPS,单片机型号被改成了ZMI紫米,实际应该是holtek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跟10400是一样的德州仪器加holtek单片机,5000的聚合物早期版本也是。后来不仅新批次小米1万,而且连 ...

怎么解决啊,难道是通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啊,难道是通病?

只能网上那买兼容小米5000的一体板,再买锂电池精工保护板,避免hotchip的芯片导致电池过充过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案跟10400是一样的德州仪器加holtek单片机,5000的聚合物早期版本也是。后来不仅新批次小米1万,而且连 ...

知道这是mps哪个型号吗?
看起来像MpsF22
还是mpsfzz?。
定制的我没看出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这是mps哪个型号吗?
看起来像MpsF22
还是mpsfzz?。

网上没查到芯片资料不知道,只知道功能类似BQ24195,质量比BQ2195差点。另一个单片机只是把holtek改成紫米,即使能拿到holtek单片机,没有程序也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网上那买兼容小米5000的一体板,再买锂电池精工保护板,避免hotchip的芯片导致电池过充过放。 ...

这么麻烦啊,成本高吧,我直接拆电芯用别的充电保护板不是简单又省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麻烦啊,成本高吧,我直接拆电芯用别的充电保护板不是简单又省钱? ...

主要运费是个问题,建议当地找个旧的充电宝,利用外壳,不过聚合物电池小巧体积的,空间利用率高旧充电宝不太好找。

网友:
呃,手上有个同款
这个问题不能售后保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运费是个问题,建议当地找个旧的充电宝,利用外壳,不过聚合物电池小巧体积的,空间利用率高旧充电宝 ...

我很多拆解充电宝,就是不知道怎么看电源管理优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很多拆解充电宝,就是不知道怎么看电源管理优劣

一般只能网上查芯片资料,比如正品小米10400是BQ24195双向同步整流,罗马仕充电宝有些是SY7066升压同步整流,但是线性充电。山寨的大多数是hotchip三合一加二极管整流,质量不太好容易过充和充不满,品胜羽博飞毛腿等方案比较早也二极管整流,只不过质量比山寨好用料多,二极管整流效率都比同步整流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能网上查芯片资料,比如正品小米10400是BQ24195双向同步整流,罗马仕充电宝有些是SY7066升压同步整 ...

感谢大佬科普知识

网友C(2019-10-31):
这个故障应该是你温控探头断线了,没有温控探头电压是3.6V不会上升的

网友:
应该就是没输出充电电流 但是我也不会修

楼主(2019-12-07):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应该是你温控探头断线了,没有温控探头电压是3.6V不会上升的

怎么测温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