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块大艺电动工具的锂电池 型号48VF

楼主(2019-05-27):
之前从大叔那淘到的电动工具电池,外壳上有“江苏大艺电动工具字样”

电极接口

标签磨损严重 依稀可辩认出型号

底部四个螺丝

打开

取出电池,

保护板

两只电流取样电阻,三只mos管

mos管型号 30v 86A 5.8毫欧 三只并联内阻就是2毫欧不到了

主芯片看不清楚字,有防水涂层

电池底部

用纸巾擦擦擦掉一个电容,角上五个电容,五个电阻,应该是电压取样滤波的,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保护板做工不错,电池应该是21V的吧

网友:
这也是出土的吧。。。

网友:
看似做工不错不知道电池还能不能用

网友:
又见天鹏电池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做工不错,电池应该是21V的吧

对,五串的,充满21v

网友B:
我刚好有一块 5块钱买的 量了一下电压13v多 怎么知道是好的坏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好有一块 5块钱买的 量了一下电压13v多 怎么知道是好的坏的呀?

拆了量五次,每个电池都量一下

网友:
板子是坏的就拆电芯用

网友:
这个可以做个移动白菜白光

网友:
为啥电动工具的保护板都这么恶心。。

网友:
就冲48V这个型号,就觉得恶心…

网友:
外观差点,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有这个电池的保护板!楼主需要可送!邮费你去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池我也有一块,还没有测试。。。。。

网友:
伊拉克成色啊,不过电池挺多

网友C:
謝謝分享  不知道电池如何?用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分享  不知道电池如何?用得住?

容量不行了

网友:
8726 大艺 电动扳手无刷控制上也是用的8726

网友(2022-12-06):
用t几的螺丝刀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