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玩一把鬼子的具良治菜刀刀胚

楼主(2019-05-26):
在家经常做饭弄菜,家里的菜刀不耐用,要经常磨,所以一直想买一把称心好用的菜刀,想过买一把用高速钢锯盘做的菜刀,但据说会生锈还很脆,所以一直没买,这次看到一把具良治的中式菜刀刀胚,就淘回来了,所谓刀胚就是还没开刃,没打磨没抛光的,打磨抛光开刃......对于喜欢折腾工具的人来所应该不是难事。

收到的包裹,准备开包:

刀把稍微有点凹陷,基本不影响使用

开刃角度太大了,照这个角度把刀磨好的话,切菜会非常不好用,所以需要动大手术。

刀把处对焊的痕迹,还没打磨

刀把上好像是黑色的镀层,

刀身整体厚度3.6mm,更像是一把砍刀,切菜的话有点厚了,

重量465克,之所以要称重,是因为刀太厚了,打算把刀整体磨薄一些,磨之前和磨好后的重量做个对比,以便知道磨掉了多少克。

楼主:
因为刀太厚,所以打算先把刀整体磨薄,把刀固定在木板上,刀下面垫了几层湿毛巾,打磨时不停的加水,避免刀身过热,先试着用手磨机加粗的砂纸打磨,磨了近一个小时,称重量才少了几克,实在太慢

换上这种打磨片,磨起来比砂纸快些,但仍然很慢,所以不打算整体磨薄了,而只是把刀磨成V字形,主要把刀靠近刀刃那半截磨薄,用我们的当地话说就是刀的堂口。

用打磨片磨了近4个小时,基本差不多了,再用砂纸磨平一点

磨之前465克,磨好后396克,磨掉了近70克

楼主:
用砂纸磨了之后,再用纤维轮磨一遍,效果和抛光差不多,刀刃也是之前直接用打磨片磨得差不多了,最后用纤维轮磨一下,就很锋利了,照片上刀身上虽然看起来有很多划痕,但用手摸起来已经很光滑,实际看起来也很光亮

刀把和焊接部分也同时打磨了

打磨后的刀背厚度

堂口厚度2.3mm,和常见的切片刀厚度已近很接近了

磨好后的刀削纸和塑料袋很轻松,实际使用感受也不错,用两根手指捏住刀把,切腊肉的瘦肉连皮都能轻松切下来,

网友:
钢号应该很好吧

网友:
看刀柄好像有泥,难道是咸鱼货?

网友A:
推荐个建议,那个纤维轮可以抹上抛光蜡,专门去除这不好看的划痕,能弄出镜面效果。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喷砂效果的,就是设备太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个建议,那个纤维轮可以抹上抛光蜡,专门去除这不好看的划痕,能弄出镜面效果。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喷砂效 ...

别闹啊 纤维轮是拉丝的 抛光得用羊毛轮加蜡才行

网友:
切菜刀还是有点分量好一点

网友:
鬼子的冶炼技术确实不错

网友:
焊接位磨后,强度低么?这刀原来不是切菜肉的,非要弄薄,佩服你磨几小时。最后想知道一刀砍条铁,Φ3吧,断口齐么?

网友:
这刀新的1900+啊啊

网友:
二手,还没开刃?

网友:
这把刀适合当剁骨刀,切菜应该更薄一些。

网友:
厉害,好像是把二手刀,磨的

网友:
看厚度,这刀应该是砍刀吧,磨起来不容易
等牙膏ing

网友:
具体是什么材料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砂纸磨了之后,再用纤维轮磨一遍,效果和抛光差不多,刀刃也是之前直接用打磨片磨得差不多了,最后用纤维 ...

这打磨效果不错,再配个好刀把护套,效果会更好。

网友:
打磨高温会退火吗?

网友:
像最后一图,当剃刀用一定很拉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闹啊 纤维轮是拉丝的 抛光得用羊毛轮加蜡才行

好吧,刀哥才是玩刀的关二爷。我只玩过用抛光蜡手工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