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改造12灯珠的头灯

楼主(2019-05-27):
12珠头灯,弱光4珠亮,强光12珠全亮。电阻限流,用了差不多一两年吧,铅酸电池坏了,灯珠也坏了几个但外壳还是好的。
焊电池,没点焊机,只能锡焊
加充电保护两合一板,热熔胶固定
打两个充电指示灯显示孔,没定好位
测试弱档

测强档

充电

网友A:
这种多灯珠的还不如一个灯珠的好,看内部空间似乎可以放两颗18650电池,不过一颗的续航也比原来翻几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多灯珠的还不如一个灯珠的好,看内部空间似乎可以放两颗18650电池,不过一颗的续航也比原来翻几番了:lo ...

对,近距离照明还行,远的比不了一个q5头灯

网友B:
不喜欢这种电池和灯头都在额头的,脑门子上份量有点大

网友:
草帽头灯珠很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这种电池和灯头都在额头的,脑门子上份量有点大

颈椎没问题的话这个不算重,毕竟是塑料的,那种铝壳的电池多的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近距离照明还行,远的比不了一个q5头灯

这种另一个好处是,万一有一颗死灯,能继续发光。Q5的一颗万一死灯,在晚上维修的时候可麻烦了。楼主的改锂电不错,充电比铅酸快些,重量轻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这种电池和灯头都在额头的,脑门子上份量有点大

其实并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