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小米10000mAh的充电宝

楼主(2019-05-27):
本来以为坏了,充电一闪就灭灯,拆完插电时发现充电接口松动,用尖嘴钳压后,充电正常闪灯,没充时测电池电压2.5左右了,充电一晚上后看4个灯同时闪,有1个灯单独闪,拔掉后充电宝打开,4个灯一起闪,估计正常了。

网友A:
三节锂电不可能10000,又是虚标。

网友:
单节3400的电池上市很久了,三节标10000正常。

网友B:
看LS开头我还以为是力神电芯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节锂电不可能10000,又是虚标。

最近很多这款流出,灯比较暗,晚上用,很不错,自放电很低,这款的大容量款就是16000那个,充死人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很多这款流出,灯比较暗,晚上用,很不错,自放电很低,这款的大容量款就是16000那个,充死人呀。 ...

所以,不支持快充的充电宝,再便宜也不能要,容量小了不顶用,容量大了又充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不支持快充的充电宝,再便宜也不能要,容量小了不顶用,容量大了又充死人 ...

充到早上4个灯都亮其中一个闪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小米充电宝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到早上4个灯都亮其中一个闪不知道什么情况

估计其中有个电池不行了,所以充这么久。如果有条件,用检测仪,测一下充电电流,如果只有500ma就不知是不是充电板有问题,还是充电线太细。其实只要正负极够粗,电流就可以上去。
        头是假快充,没9伏出,但是同步整流,能出2.1A。线是NOKIA原装短数据线,最好充电头和线通了电,再插进充电设备,电流大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以,不支持快充的充电宝,再便宜也不能要,容量小了不顶用,容量大了又充死人 ...

我是日常使用两个,冲一个用一个

网友:
正品小米充电宝,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到早上4个灯都亮其中一个闪不知道什么情况

小米从10400的四节,都是低于5V没啥充电电流,不同于羽博等线性充电方案。应该是充电线内阻不够低,先换充电线,找空载电压高点的2A电源。最好给接口部分补焊接下。方案跟小米10400一样都是BQ24195,电芯是新款的三洋3350,我买的一个是松下3400,另一个是LG3350和MPS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日常使用两个,冲一个用一个

我的也是,曾经促销时买过一对2万8节,当时OPPO刚出VOOC闪充,充电宝没有快充,一个给手机导航用,充电宝放后货架拉长线接好,另一个家里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LS开头我还以为是力神电芯呢

就是力神电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