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D-COOLING FROSTFLOW 240g一体水冷拆解!拆完我惊呆了

楼主(2019-05-27):
几年前买的280X毒药服役至今,本来早就想换显卡了.因为玩的游戏对显卡要求不高,但是这个显卡峰值功耗能到300瓦+!原装风扇在夏天能到90度+,对显卡寿命不好,风扇噪音又大,几年前就动手改了水冷.最开始是用120T.但是没合适的扣具,效果不是很理想.后来买了这个240G.温度从90+下降到70+.本来已经觉得很满足了.但是看了论坛别人的帖子,发现AMD合金和保护框有一点点缝隙.GPU合金是凹进去的.果断换了液金,温度从70+直接到了50+..但是我天生手残!其实液金也真不好涂,我知道我也没涂好,如果涂好.温度能再低个10度+

上次拆解九州风神水元素120T 预告过了..这次拆ID-COOLING FROSTFLOW 240g一体水冷,图上这个是专门为显卡设计扣具的240一体水冷

借官网图!质保是2年.但是因为我买的这个水流音太大,而且扇热效果很差了.根据自己的经验这个是缺水的表现.也管不了质保了.直接拆

果不其然..240排现在还没120水多了.而且水里沉淀物非常多.后面会具体介绍,下面慢慢拆解.

拆掉上盖,就是灯板和水泵PCB了..中规中矩

拿掉散热铜底,水室总体还不错,但是水轮固定轴承是不锈钢的.不是陶瓷!

水轮是一半塑料一半磁铁..对!就是这样,看工艺是在磁铁上灌注的塑料,做工不是很严谨,内部比较粗糙,也难怪震动和噪音比120T要大,起码能明显感知的区别,轴心应该是陶瓷!

加水孔在水室侧面!就一个M3螺丝孔位的洞

水嘴加上橡胶防水垫直径大概1.2CM,内孔越0.6CM,有2个长轴螺丝固定.冷排是14水道

重点来了...微水道居然被堵了!拆开的时候我都惊呆了.缺水就算了 居然能把水道堵了,ID-COOLING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用这么差的冷夜!这还没过保就这样了!虽然没漏水,但这个车祸现场个人觉得比漏水还不堪呐!万一没注意显卡温度.这有烧显卡的风险

清理之后,还算可以!但是明显能看到水道有变色!对比之前拆的120T 水道要密集不少!

清理干净加完水,噪音没了,震动也几乎没有了.不过对于这个价格和这个做工用料.我真觉得有点不值!还不如买个120T,自己做扣具或者淘宝定制个扣具了.240冷排还没120冷排效果好!

网友A:
楼主这个显卡干嘛用了?

网友B:
没想到水冷的水道也会堵啊。

网友B:
看来冷却液的科技含量不低,谁家的冷却液比较好呢?3M?

网友C:
用车冷却液行么?不行就用飞机的。没见过,某宝有么?

网友D:
汽车冷却液可以用否?

网友:
屈臣氏纯净水放锅里煮30分钟去氧,然后该染色还是直接用就看自己喜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车冷却液行么?不行就用飞机的。没见过,某宝有么?

我直接加的汽车防冻液 没稀释。百适通 的6年长效 说明里标明汽车可以纯加这个防冻液 不需要添水 不过这样成本就比较贵了 4升装70来块,我买的2升装50来块。

网友:
拆卸保养过一体水冷 结垢挺厉害的 而且还有装配失误 里面的密封垫装歪把一边的微水道压歪了密封垫也严重变形。当时599买的。最后凑活装上用了 加的汽车防冻液。一体水冷以后再不会买了 价格贵性能也没同价位风冷有优势问题还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汽车冷却液可以用否?

冷却液等于自来水加色素

网友F:
可以换成低粘度变压器油,万一漏了不会导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冷却液等于自来水加色素

正规冷却液好歹也是乙二醇加蒸馏水,加自来水会开锅结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显卡干嘛用了?

显卡就是刷刷论坛,看看B站.偶尔玩下魔兽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水冷的水道也会堵啊。

作用的冷夜不好就会堵的,九州风神和酷冷的也会堵但是没这个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冷却液的科技含量不低,谁家的冷却液比较好呢?3M?

淘宝最便宜的和最贵的差距当然有,但是没那么大!我用过10几块到40块的..贵的也会有杂质!最便宜的放家里沉淀一段时间用就行了!或者用屈臣氏水,但是那个水挥发比较快,基本1年加一次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车冷却液行么?不行就用飞机的。没见过,某宝有么?

可以用.我以前用过奔驰的是2:2兑了屈臣氏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换成低粘度变压器油,万一漏了不会导电。

以前也想过,但是一体水冷的用变压器油有点带不动..用分体的应该可以!但是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规冷却液好歹也是乙二醇加蒸馏水,加自来水会开锅结垢的。

自来水更可怕的是水里的纹生物会有绿藻!这个最可怕,长期用自来水堵塞水头,加速磨损!我以前老的酷冷的头就是这么坏的

网友:
。3M 7100冷却液,当然也可以加标号更高的液体。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规冷却液好歹也是乙二醇加蒸馏水,加自来水会开锅结垢的。

车正常不开锅!不是很正常红灯多,压不住温度就开了!